楼主(2004-04-19):
各位高手,请教远程监控系统采用哪种结构比较好?C/S还是B/S?

网友A:
请解释一下,什么叫C/S,什么叫B/S?

网友B:
client/server base/server

网友C:
当然是B/S的好,没有客户端程序,只要有IE5.0以上的浏览器就可以。当然还要密码。

楼主:
但是,我听说在工业的远程监控系统中用C/S的比较多,好像C/S的安全性好一点,我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请大家各自发表意见!

网友C(2004-06-05):
对,C/S的安全性是要好一点,但B/S是发展方向。

网友D:
请教何谓C/S和B/S?

网友E:
我用力控在供热行业做过B/S结构的,非常稳定,效果很好!~部门领导可以不需要安装任何组件,只需要在浏览器中键入服务器IP(或域名),就可以直观的看到现场(如各换热站)运行情况,并根据情况,调整相关参数,不需要到现场和控制室,真正的无人值守!

不错,在过去,B/S方式确定存在安全隐患,但在如今,有很多方式可以解决安全问题,如:软、硬防火墙,WIN2K自带的IP过滤等,在服务器上前端添加一个路由器,还可以做双机备份和冗余,通过力控本身,还可以通过用户权限来限保护现场数据!

但C/S方式的也是突出特点的,如在两台同时进行生产的上位机,如果想交换数据,而只能采用C/S结构。

所以,我的结论是,应该根据现场情况去分别讨论C/S和B/S的各自优势!

网友F:
可以组合的。

网友G:
c/s:client/server b/s:browser/server!这俩种都是比较经典的用法,关键是根据业主的需求选择使用!从c/s功能安全性能上都是要高于b/s的,但是b/s要较c/s简单便宜!b/s大多依赖于IIS技术有着天生的不安全性能,现在很多厂家已经逐步改变摆脱microsoft的束缚,使用自己的独立技术如tracemode。随着.net技术的发展应该说b/s将逐步强大起来

网友E:
楼上的有些孤陋寡闻了,现在大多的监控软件提供商都集成了自己主开发的WEB SERVER,并不受microsoft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