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圆盘位置识别

楼主(2004-04-20):
一圆盘圆周上有3个突起部分,仅用一只接近开关检测。在程序中如何处理就可以区分这三个位置?

网友A:
用计数吧,要不就用三个接近开关。

网友B:
用计数不好,一旦外界条件错过了一个突起,那就全乱套了
由于是圆盘,三个接近开关也解决不了问题
关键是要三个凸起本身有区别,比如长短什么的

网友C:
使用3个(1)计数器表情表情并在3个计数器之间通过内部控制继电器互锁、复位即可

网友D:
我做过一个圆盘八个位的控制。如果用一个接近开关,你得返过来,把接近开关装在圆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