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0):
问题一、模拟量输入模块SF指示灯(故障指示灯)变红色-说明有故障: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问题二、模拟量参数在输入信号后,数据没有变化!(不知是什么原因,我是在接线端子上接24v电源再输入其中1路信号测试的!)
问题三、CP5611卡怎么会连接连接时断开了,连不上了,不知是为什么,要怎样才能重新连上?

现在有这三个问题,不知怎么解决,特发此贴寻求帮助!希望有知道的朋友提供帮助!小弟先谢了!

网友A:
问题1和问题2是一个问题,对照模拟量模板的接线图检查接线,供电的电源和传感器。
确认电源和传感器无误,仍有第二个问题说明模板已坏。
问题三你叙述的比较模糊,可能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首先先谢楼上的朋友,我看了接线没有什么问题啊,24V电源是PLC供模块的!就是搞不懂,为什么就是没有数据变化(我已经通讯联上了!不连PLC在自己电脑上模拟都行的!)
狂郁闷!

问题三是这样的,我在程序重新设置后,重新下载时,发现下载不下经查看见CP5611卡的闪烁指示灯不亮了!才知原来CP5611不能连了!另外问一下,s7-300可以用PPI的连接吗?

另外还有,程序里模块设置好后也需要下载到PLC的吧?

网友A:
模拟量模板需额外24V(和传感器一路)供电。
程序里模块设置好后也需要下载到PLC的吧,硬件组态要下载到PLC。
s7-300不能用PPI的连接。
S7v5.3支持工业以太网和TCP/IP连接。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了,看来我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呢!

不过想知道,为什么模拟量模块要额外供电呢?数字量要不要额外供电吗?没办法,问题低级了点,谁叫我还是菜鸟一只呢!

楼主:
跳线跳好了,设置的是2线制的!
楼上,你的意思,要是2线制的信号就不要给模块供24V电?

网友A:
点击放大下图观看:

参见: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manual/docu_pdf/as/0301/1021.pdf

模拟输入模块的隔离电路不供电时不会工作的,相反不供电就能工作也就意味着模块没有隔离电路,对PLC系统极不安全。
数字模块同样需要外加的24VDC供隔离使用。

网友A:
上一个phoenix contact隔离电路看看:

楼主:
再次感谢karl斑竹的帮助,我对模块加了24v电源(也试过用外部24V电源)后,都不能解决故障!(调试时对所有通道给予短接),我确认STEP7程序里硬件设置和模块跳线一样!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了!痛苦呢!

看到斑竹所贴图的“组太/参数赋值出错”有点模糊了!另外一个“共模出错”好像是接外部补偿的吧?

网友A:
用Module Infomation诊断。

楼主:
我在线用上述诊断却都是OK的呢!

网友B:
这样试试:
1。模板配置(量程卡)正确,不激活中断
2。外部24V连接,这时应该就能读取数值了是个下限值
3。用3K左右电阻短接输入端当作2线制变送器提供信号
应该读出对应4~20mA中的数值的
再不行换个模块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问题解决了!

有一个问题我老是混淆,2线制和4线制的分别?

网友C:
你最好写清楚你的模板型号和现场模拟量的传输方式(电流、电压还是热电阻等什么的),不是加个24V 电源就完了。

网友D:
2线制直接两根线接入现场仪表,现场仪表不用串接电源,PLC模块直接有源输出。
4线制需串接电源,模块为无源输出。

网友E:
西门子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用电流时可以选择2线制和简化的4线制。如果模拟量模块的输入是二次表,你应该选4线制。此时实际只能接2根线(信号)。可以用校验仪(或用电池、电位器、万用表直接加4-20mA)进行检验,PLC上直接监视PIW256(以实际地址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