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指令

楼主(2004-04-20):
用主控指令编程,每次主控间软元件的地址号不能相同是不是呀?特请教

还有下面程序对不对呀
   LD    X1
  SET   M2
  LD     M2
  OUT   T1
           K60
  LD     T1
  RST   M2

网友A:
你下面的程序是没有主控指令,里面的程序可以的,不过没有输出元件,M是辅助继电器来的,不对外输出。不错主控软元件里的地址号是不能相同的。

网友B:
如果不嵌套使用的话,应该可以重复使用吧?

网友C:
主控软元件不可以重复使用的,不嵌套也一样

网友B:
n0是软元件吗?

网友D:
主控软元件不可以重复使用的,不嵌套也不可以重复使用的

网友C:
n0、n1等是嵌套的层。第一层永远是n0,那你说它是什么来的。可不可以重复。我看你要问的也是这个吧?

网友B:
今天特意去实验了一下,一个程序里面的确可以用两个相同的N0,N1等层号,甚至可以使用相同的辅助继电器啊!为什么不能重复使用?

网友C:
只有最后一个辅助继电器有效。

网友B:
都有效吧, 列如:
LD  X0
MC N0 M0
LD M8011
OUT Y0
MCR N0
LD X0
MC N0 M0
LD M8012
OUT Y1
MCR N0
END
我试了一下,Y0和Y1都有输出.而且频率不一样,如果把Y1改成Y0则Y0按照M8012的频率输出!(前面一个Y0被覆盖).

网友E:
主控指令的 nx 只是一个嵌套的层号,等同于一个操作常数,同一主控层内MC不能有重复的层号,在MCR N0结束后可继续使用MC N0 M10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