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0):
我碰到一个问题:
   我在PC机上做了一个程序,通过串口控制PLC,在写PLC的D数据区时,从D0~D1023都能保证读写正确,但从D1024就不正确了。

   自己分析了一下,问题应该是地址映射出了问题!在我的程序中,地址映射关系如下:
d0     -- '1' '0' '0' '0'
d1     -- '1' '0' '0' '2'
.....
d122 -- '1' '0' 'F'  '4'
.....
我的算法是 dx*2 + 0x1000 然后再将其转换成ASSIC码发送出去。

但如果超过d1023以上算法就不对了,还请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表情PLC表情只有1K(既1024字节)的数据存储空间

楼主:
不是的了,d区的最大范围好像是7999

网友B:
要细心
将其转换成ASSIC码时检查你的数据空间!

网友C:
我也在做PC与PLC通过编程口来连接的程序。可就是连接不同。
那位高手可提示一下,做这个要注意点什么呢?

网友D:
PLC型号不同,数据存储空间也不同!

网友E(2004-07-12):
这个问题我很久前就碰到过,已经被我解决了,是由于地止计算方式改变了,具体的算法要查原程式,由于原来的资料不在身边,查起来不方便,所以现在没法告诉你,但我有FX的控件,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如果需要,发MAIL给我,免费赠送(声明:仅供学习,请勿用于工业控制)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按照一般的地址映射算法,只能在0到1024之间查询数据。
后来使用了在PLC上进行编制相应的控制程序就可以实现所有地址的数据访问了。谢谢。

网友F(2005-09-17):
可能是读出数据的控制字,BR和WR只能读出
从0开始的1K D空间,
试一下JR,QR。

网友G(2006-08-03):
DELPHI控制PLC
我一直想学习DELPHI控制PLC,不知道上面提到的控件或是源代码,能否给我一份,万分感谢!

hua_cn@163.com

网友H(2006-11-06):
求救
能否发一个关于用PC机串口与三菱FX1N PLC编程口通信的程序给我,我主要是要读D0到D10的数据,谢谢!我的邮箱:GDGZWKC@21CN.COM

网友I:
我犯迷糊了,都这样计算,那地址类型怎么区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