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0):
我现在在做一套有关直流电机速度控制实验装置,基本要求是必须能够看得出PID的控制效果,画出响应曲线并能得出响应参数。为此我初步打算用磁粉制动器作电机负载并进行调速。我想请教一下这方案合不合理,另外,电机最好选择什么型号的(因为我们刚做了一个样板,可是空载调速时电机响应太快了,根本体现不出PID优越性,是不是换种型号电机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A(2004-06-09):
给电机带一个变惯量的负载

网友B:
将时间常数加大——足够大,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