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谢谢

楼主(2004-04-21):
我现用PLC是不真有故障?开关程控器电源一般不出现问题,就是断总电源后,再送电(总电源),程控器的一个输出端口全有输出(未开程控器),电机等自行运转。等大约30-50分钟后输出停止,再开程控器,再开设备等正常运行。 就是正常关机后再断总电源,等再送总电源, 仍出现上问题。 所以我怀疑PLC继电器有问题,想更换PLC,但没有原机型(三菱FX-48MR),现用FX2N替代又不知接口、程序等如何更换(有EEPROM盒,能否直接插用),会不会有影响?以前我从未接触过FX2N型PLC,不知现用PLC是不是FX0S或FX1S型, 请您帮忙指教。如果更换如何更换?谢谢。

网友A:
你的PLC可能已经坏了,FX2N可以替代FX的,有EEPROM盒可直接插用,另外FX0S或FX1S型PLC最大只有30个点,不能扩展,FX-48MR的 PLC二手的我公司有,功能完好!
需要可联系!

楼主:
二手FX-48MR价格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