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1):
我现在一直使用的是上海桑博电子科技公司采用CC1020芯片开发的STR-11系列的微功率无线通信模块,发射功率只有10mW,距离可以达到800米,目前使用还可以满足。但是现在老板有要求,距离一定要达到1500米,可是这款产品就不能满足了,市场上有很多类似的产品,有的比这更差,有的根本就不能用。
希望大家帮帮我,感激不敬。

网友A:
1个800M,
2个就1500M了。
半路上加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个800M,
2个就1500M了。
半路上加一个。
你的說法也對!!若是單工通訊必須2個CH,換句話說   發射源--->接收/發射---->接收.
若是雙工...你可以算一下!主機也要增加.
在高頻裡他是算電場強度的!若是你用"無指向性"增加場強,似乎只有強波器一途.或轉接.
若是你採用"指向性"通訊,通常依照天線的增益性,可以輕易的增大數十db.先去了解你的波形是垂直波還是水平波是重要的!
我認為:改善天線即可!高功率的微波還是有潛在的不安全因素

网友C(2005-04-04):
用gsm 的!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

网友D(2005-07-27):
换成一W的就行啦.

网友E:
我们有1500M的,联系电话:0755-83563518(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