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1):
我用的东芝3000的笔记本,以前连232适配器的那根原配的电缆掉了,我自己作了一根但怎么都不行啊,图也是照着正规图纸作的啊,为什么?大家帮我看看
pc    232适配器
2--------2
3--------3
5--------9
PC4,6;7,8短接
接232适配器4,5短接。
另外:我的电脑后面的COM口只有25空,另一个是15针的口,
我就是照着25对9的电缆图作的,该不是我作错了,还是应该接那个15的口??

请大侠指导。。。

网友A:
老的电脑串口为25孔的,新的电脑COM口是9针的,15针的一般是外接显示器的!

楼主:
是啊,那我为什么用上面的那种方法连接不行啊?
我也看了图纸了,并没有什么错误啊。
打电话给了OMRON公司,他们的一个小姐和我说OMRON的外接电缆做不是不能用的必须要买。
我晕啊,什么世道啊?
如果真的那样的话,那论坛上的那么多的电缆图都是不能用的拉。
不可能的,那么多有志之士发出的那么多经典帖子都是垃圾了?
俺不信。
那我要怎么办才行?最终目的是要让我的那台老掉牙的笔记本能和PLC通讯上啊?

网友B:
OMRON的PLC上RS232口是标准通用的,你可以直接。
我曾讲过了,如果是同针或同孔的插头要2和3交叉,不同时才是2对2,3对3

网友C:
9针与25针有区别
串口25针与9针是有区别的
对应如下:
      9针                25针
RD        2                           3
TD        3                           2
DTR      4                           20
GND      5                           7
DSR      6                           6
RS        7                           4
CS        8                           5
参照以上描述重新做一根电缆应该没问题

网友D:
还有可能是PLC通讯设置问题,我曾经就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E:
1。你的电脑上带串口的吗???如果是用USB转换的话问题应该就在那了。
2。你用什么软件???CXP3。0,SYSWIN3。2以上版本都带自动连线功能,设置的问题比  较少,一般都是线的问题,你重做一根吧,你的图没错的
   如果还是不行你私下问老狮子吧,他可能有绝招的,呵呵

网友F:
PLC 9 PIN,電腦 25 PIN
2---3,3---2,PLC 9----電腦 7, PLC 4 與 5 短路,電腦 4 與 5 , 6 與 20 短路.

网友G(2004-07-07):
那CPM1A的20PIN端口应该如何连接?先谢过。

网友A:
CPM1A的20PIN端口需通过CQM1-CIF02电缆才能与电脑连接!

网友H:
大家好,我正在做CPM2AH与电脑的连接线,两连都是RS232,我做法是22,33,59,其它都空着,不知对不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家好,我正在做CPM2AH与电脑的连接线,两连都是RS232,我做法是22,33,59,其它都空着,不知对不对?谢谢

你等,我到机子里找找原图,
找到马上就发上来。。

网友I:
9-9照楼顶作
9-25照8楼作
“其余全空“不行

网友G:
CPM1A的20PIN端口需通过CQM1-CIF02电缆才能与电脑连接,自己制作可不可以?购买需要多少钱?

楼主:
晕.图好大!
发不上来呀!

网友J(2004-08-25):
我就自己做过,可以用的,9对9,而且用的也是东芝笔记本

网友K(2005-07-21):
我的本本上只有USB口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本本上只有USB口怎么办

哈哈..如果你连ORMON的PLC因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

但我用USB口连SIEMENS的时候就是连不上啊..........

你用USB连ORMON没问题啊...

网友L(2006-09-30):
我有一个比较全的电缆制作的压缩包,不知怎样上传

网友M:
请教大侠,OMRON的CPM1A与TD220文本显示器连线怎么做,我有COM1-CIF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