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1):
如题,S7 300/400各数据块使用了自己定义的初始值,但是下载后(做过断电及复位等操作)发现实际值并没有初始化为自定义的,还是系统默认的0值,并且只是输入量不存在被程序修改的问题,何故?

网友A:
我发觉也是这样的,后来我对一些要赋于初始的值就另外放在初始化的程序里了!

网友B:
还有别的办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