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1):
我看了FX系列通讯手册没有提到FX0S,不明白,FX0S是否可以通过电缆上PC编程以及再通过组态软件显示数据

网友A:
应该说是可以的,FX编程口通信协一样的

网友B:
二楼的朋友你好,我遇到一个问题请教可以吗?谢谢

网友B:
我的笔记本电脑不能和三菱FX-ON的PLC通讯不知怎样处理,可与LG的就没问题,希望指教,谢谢~

网友B:
朋友你好,我遇到一个问题请教可以吗?谢谢

网友C:
你的电脑端口设计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D:
FXoS可以参考FX1S的有关使用方法!
笔记本电脑不能和三菱FX-ON的PLC通讯,你用的COM口是笔记本带的还是用USB转换出来的?

网友E:
估計是USB轉換的,換一個USB轉R232,因為有些USB轉R232的不是完全模擬的!!我現在用的很好.

网友F:
USB转232不能用的话,你可能就要改串口的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