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2):
请问大家电磁阀的三位五通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工作的?能不能给个简单的图示,本人感谢不尽

网友A:
请部你说的是不是三位五通阀,我还没有听说过三通五位阀。请确认。

楼主:
Sorry,楼上的说得对,偶不小心打错了

网友B:
三个位置,五个通路。可有三种状态。可看看图。

网友C:
比2位5通多了一个中位。

网友D:
3位阀一般是4通,不过5通也有,查手册即知,要不,把生产厂家及型号给我,我给你查

网友E:
这个种阀好像是三个位置!以控制液压油管路为例:分别是不通,左通和右通三个位置!五通是指由五个油口!分别是压力油口,回油口,左通工作油口,右通工作油口和溢油口

网友F:
三位五通阀是电磁气阀,分别为一个进气口,二个到气缸的口,二个排气口,一般排气口还带有二个消声节流装置。

控制液压油的一般为三位四通阀,分别为P、A、B、T(O)等。

网友G:
要把液压原理拿来好好学一下了!

网友H:
在这个论谈里好像有一个介绍气动原理的文章.

网友B:
老狮子贴的是三位四通。这样比较清楚一些。

网友I(2004-10-14):
很想知道三位五通是怎么实现达到三个位置的,有没有具体的讲解?谢谢

网友J:
http://www.smc.com.cn/etech/comdex_index.html这里有很好的在线多媒体培训,关于smc的气动元件还有基本常识和小测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很想知道三位五通是怎么实现达到三个位置的,有没有具体的讲解?谢谢

网友L(2008-01-30):
支持第九楼的朋友.

网友M:
第一张是三位四通的,上面还应该有个进气空.

网友N(2008-09-30):
三位五通阀是有两个线圈控制的,就是比二位五通阀多一个控制线圈,其它和二位五通阀一样.不过也有好多种类型,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它有一个进气口,两个排气口,还有两个控制气口.

网友O:
是汽缸的话还有分是中位的时候是封闭的还是排气的.

网友P(2010-10-29):
那个MSC的网址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