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M1A

楼主(2004-04-22):
请高手帮忙,CPM1A输入点能不能用上升沿或下降沿?我一用就出错。我用的软件是CX-P

网友A:
可以,我刚考过。输入
LD 00000
DIFU 1000

网友B:
CPM1A支持上升沿或下降沿输入指令!

网友C:
一般PLC的时间继电器就是利用上升沿或下降沿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