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3):
我公司有两间泵房,一级泵在河边有两台75KW电机,把河水泵到在厂区二级泵的两个水池。再由二级泵把水送到车间。现在两个泵房都有人值班。可否用二级泵水池的水位来控制一级泵的水泵?用管路压力来控制二级泵的水泵自动停泵或切换大小泵?在3000米的距离中信号是否会衰减?应该怎样处理,如何选择控制方式。?!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工控界大虾们!!xjxxjjtt163.com

网友A: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你可采用液位控制器和电接点压力表来控制。

网友B:
这个简单,可以无线也可以有线控制。

楼主:
需要PLC和变频器吗?这工程大概需多少钱?再次感谢!

网友C:
这方面的技术应该来说是很成熟的, 很多城市的污水泵站都用到。你这个工程如果要改造的的话,主要设备包括:液位计、PLC、压力变送器、变频器、无线电台(也可租用电话线)。

我想像你说的这种情况,二级泵水池本身就应该是储液调节的作用,利用晚间电费相对便宜先用一级水泵打水到水池,很长一段时间一级泵是不工作的,仅是二级泵从水池打水。所以一级泵变频是没必要的,可在水池设个“低位报警”和“高位报警”,低位时一级泵开始打水,高位时一级泵停止打水。

至于用管路压力来控制二级泵的水泵自动停泵或切换大小泵(应该说还有泵的频率),这就要用到变频器了,PLC根据压力变送器传回来的信号进行PID控制以控制压力恒定在某个值,当然现在有的先进的变频器自身带有PID控制,只需输入一个设定值和反馈值就可以了,这要看你们的意思。当然是自己在PLC上作PID来得省钱.

可能我的理解有些出入,我只是根据你提供的资料这么想的.

网友D:
楼上的你是做什么的?项目管理?? 分析得很不错啊~~。

我想也基本上这么一回事了。我觉得3000米租电话线不太合算,还是无线电台合算。

楼主:
首先谢谢你!KUDE!
我公司在一级泵装有内线电话,可以用吗?电话线传送的是什么信号,对信号的衰减有影响吗?谢谢!

网友C:
电话线要用外线,得向电信局租,以前我们在绍兴作工程时,那里是600元/月。(如果不租专线,你算算,一分钟一毛钱,一小时6元,一天就144元了,一个月呢??呵呵~~ )

如果用电话线的话还得加猫。用电话线信号基本上是可靠的

exiao 说的对,3000米用无线电台比较合算.

网友C:
电话线传的是模拟量,猫的作用就是数字量和模拟量的转变.

网友B:
KUDE老大说的对,一级泵只需要启停,什么水压控制都在二级泵上。 3000米又不远,无线通讯、或者自己拉根控制线都可以吗,也就那几个控制信号而已吗?或者可以用电力载波通讯控制,你电力线总归要拉的吧。不过你要是真觉得钱没地方花的话也可以用电话线加猫。

楼主:
首先谢谢你!KUDE!
KUDE老大!自己拉根控制线都可以吗?对信号的衰减有影响吗?3000米用无线电台比较合算.无线电台得多少钱?

网友C:
自己拉电缆当然是可以阿~ ,但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拉3000米的电缆都比较麻烦.看你们自己的实际情况了.

即使是屏蔽电缆这么长距离也无法排除其它信号的干扰(如周边有强电设备) , 我们以前没试过,因为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是用无线电台的.

无线电台的价格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楼主:
再次!!!
谢谢你!KUDE!

网友E:
用电力线当然可~不过要考虑成本~~传输这块有好多方式~~主要看成本预算~~~电话线~光纤~无线~几种方式都可以实现~

网友F:
我觉得用电话线,会更可靠,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网友G(2008-03-30):
我公司专业生产自控泵设施,可以解决你公司的问题

网友G:
有传感器,有事请拨13649126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