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AB公司SLC5/04的FLT指示灯闪烁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4-04-23):
(无正文)

网友A(2007-07-28):
那可能是程序或运行上的错!
试试重新上电。
很有可能是组态上的问题,我遇见过几次!
还有就是切换钥匙在编程和运行之间,最终打到运行状态!

网友B:
肯定是组态上的问题。

网友C(2007-10-10):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程序或运行上的错!
试试重新上电。
很有可能是组态上的问题,我遇见过几次!
还有就是切换钥匙在编程和运行之间,最终打到运行状态!
组态??能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D(2007-12-01):
重新上电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