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3):
大家都知道变频器逆变电路中常用pwm控制方式,因此输出端的高次谐波含量比较多,电压根本不像个正弦波!最近我拍了2个波形让大家看看,一起来讨论讨论,希望大家多发表!!

网友A:
输出电压好像本来就不是正弦波

网友B(2004-07-02):
是交-直-交变频吗?

网友C:
1.基本上灌入感性負載的可以只是  方波.
2.因為方波經過感性負載共振後會變成正弦波, 你的懷疑是對的,  但測試方式誤導你了. 方波灌入感性負載只有被共振的能被吸收, 其他會產生很大諧坡釋放, 因此您測到的問題是原本會發生的, 我建議你用示波器看, 但要串一顆電阻量變頻器輸出才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