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焊机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4-04-24):
谁有办法把氩焊机的电流控制好以后不让员工自行调节,因为员工为了多拿工资把电流
调到最大,老是把焊机烧坏,咱们做电工的就倒霉了。

网友A:
把调节电位器换成固定电阻。

网友B:
加过流保护电路,在交流,直流加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C:
我也认为应加过流保护,不让他们调电流是不可行的。

网友D:
一般的焊机在电子线路上有最大电流限制,调节就可以。

网友E(2004-06-10):
哥们这可要不得。你活别人也要活。

网友F:
2楼方法好,让他们调不了

网友G(2004-10-06):
厚板如何焊接

网友H:
那还是电焊机吗?

网友I:
调大焊机电流就可多拿工资吗?难道不怕焊出次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