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强制输入/输出

楼主(2004-04-24):
PLC必须附合那几个条件才能实现
强制输入/输出

请各位大侠不惜赐教!

网友A:
能不能说明白一点

网友B:
看一下PLC CPU 的技术参数,里面会有说明。

网友C:
三菱的强制ON/OFF我明白一点<>
设定强制ON的输入的点X000~x007(通过编程器设置即可)及强制OFF的输入点(任意开关点)
    M8000
|----||----------------------------(M8035)|     *Run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M8036)|
|   X025                                  |
|----||----------------------------(M8037)|     *Stop

 再设置Run的输入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