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40MR编程---这么一段示意说明

楼主(2004-04-24):
拜托各大侠:
下午好!可能误解了我的说法,看完示意后能不能给我一具体方法!感谢!!

网友A:
对不起我看不明白,帮不到你。

网友B:
首先将0送入D0
然后LDPX1 ORPX2 ORPX3 ORPX4 ORPX5 ORPX6 ORPX7 ORPX10 INC D0
再LDFX1 ORFX2 ORFX3 ORFX4 ORFX5 ORFX6 ORFX7 ORFX10 DEC D0
最后将D0分别与1.2.3.4.5.6.7.8比较,比较结果控制8种设定程序.
试试看行不行,我也没试过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大侠,试之,行与不行?
各位大侠的顶力相助,杨某感激不尽。

网友C(2004-06-27):
1->d0 2->d1 .....2->d7
d0+d1+ ... +d7=1 第一种 =2 第二种 ... =8 第八种
采用比较命令

网友D:
用二进制设定只要占用三个点,如果用0-9拨码开关则要占用4个点,这二种方法都很方便

网友E(2008-01-09):
每个组工作就把1值送到一个寄存器中,如1->D0,再把D0-D8加起来送到一个寄存器D100中,再用比较指令判断D100的值在0-8的哪个范围,就可以控制8种输出了.
纯属个人见解,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