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04-04-24):
紧急请教PLC硬件原理,最简单的即可!!!!!!!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PLC是有多个继电器组成,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使用这些继电器。

网友B:
我想二楼的可能是最简单的回答了。

网友C:
PLC硬件原理?!
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下来.上面兄弟说的很好

网友D:
PLC一般由四大部分组成:CPU、存储器、I/O系统以及其它可选部件。前三大部分是PLC完成各种控制任务所必需的,一般称为PLC的基本组成部分。其它可选部件包括编程器、外存储器、仿真I/O、通讯接口、扩展接口以及测试设备等,主要用于系统的编程组态、程序存储、通讯联网、系统扩展和系统测试等。

一、CPU

CPU是PLC的核心部件。应该注意的是:在PLC中,CPU的概念与普通微型计算机的CPU有很大的不同。在PLC中,CPU指的不是一块集成电路,而是一个模板,其上不仅包括CPU芯片,还有RAM和ROM或者EPROM。而且,在中大型PLC中,CPU模板中一般有两块CPU芯片,一片用作字处理器(主处理器),用于字节指令的处理,并实现各种控制作用;另一片用作字处理器(辅助处理器),用于实现位讯息的高速处理。

二、数字I/O接口

用作CPU模板与外部开关量讯号之间的接口。它完成诸如电平转换、电气隔离、串/并型数据转换以及对外提供一定的驱动能力等工作。数字I/O讯号常来自按钮、开关和继电器触点等实际开关量,以及其它外设或受控对象送来的数字量。

三、模拟I/O接口

其输入部分主要完成阻抗匹配、讯号放大、讯号滤波、I/V变换、V/F变换或者A/D变换等工作,以便将来自受控对象的仿真量转换成PLC能够处理的数字量。其输出部分主要实现阻抗匹配、功率放大、波形校正等功能。在一些场合下,仿真讯号也需要与现场电气隔离。但仿真讯号的隔离比数字讯号要复杂得多。用于数字讯号的光电隔离因线性度较差而不能用来隔离仿真讯号,因此仿真讯号常常采用成本较高的隔离放大器来实现电气隔离。

四、特殊功能模板

特殊功能模板一般都自带CPU和系统软件,与PLC CPU模板并行工作,并通过PLC系统总线与CPU模板接口。常见的特殊功能模板包括:高速计数板(能满足100KHz以上的计数或定时要求)、具有快速PID调节器的死循环控制模板、通讯模板等。

五、电源

PLC中的电源一般有三类:

1、+5V、±15V直流电源:供PLC中TTL芯片和集成运放使用;

2、供输出接口使用的高压大电流的功率电源;

3、锂电池及其充电电源。

考虑到系统的可靠性以及光电隔离器的使用,不同类型的电源其地线也不同。

目前PLC的发展非常迅速,型号众多,各种特殊功能模板不断涌现。通常根据其I/O点的数量将PLC分为三大类:

·   小型机:256点以下(无模拟量);

·   中型机:256 ~ 2048点(64 ~ 128路模拟量);

·   大型机:2048点以上(128 ~ 512路模拟量)。

具体实现时,通常采用模板式结构,以便用户根据实际应用需求进行配置。但一些小型机常制作成一体机,其配置固定,主要供定型成套设备使用;而一些大型机一般在电源、或者CPU,甚至两者都作了热备份。

网友E:
有简的有详的,我也懒得说啦。我想CSD兄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F:
楼上说得非常明白!

楼主:
多谢各位仁兄了!!!!!!!!!!

网友G:
厉害的!
有耐心哦!

网友H(2005-11-01):
4楼的,支持你。我是学生,有问题还希望你们这些前辈能多指点。

网友D:
其实书店现在都有关于PLC的书籍,一般都是对初级用户的,买本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I(2006-02-21):
2楼说的真是精辟,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