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网的问题

楼主(2004-04-24):
各位师兄。师姐,我的电脑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只要一打开IE上网任务管理器就显示我的
CPU使用100%,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感染了病毒!

网友B:
可能是你看的网页的广告太多造成的。

http://www.superdown.com/soft/12235.htm
处下载MwIE再看看网页试试!

网友C:
可能是中了蠕虫了!

网友B(2004-10-11):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中了蠕虫了!

网友D:
我的电脑也有这种现象,打开不到6个窗口,就显示内存不足,但是杀毒软件显示我的电脑没有病毒,请教一下各位好心的大虾: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E:
1找专用软件查查木马;
2下载一个“Spybot-Search & Destroy”查查间谍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