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5):
请问注塑机射完胶后是怎么计量的?动作是不是:螺杆后退------>螺杆旋转后退----->螺杆后退。在计量的过程中除了计算螺杆的位移之外还要不要其它的感应器配合(例如压力感应),这些感应器怎么个用法。我单位现在有台注塑机要改造,本人对这方面的控制又不怎么就熟悉,请多多指教!!!

网友A:
1.螺杆旋转,因为有料所以会后退。
2.加一位移传感器即可,测得位置变化。
3.控制液压马达。

楼主:
楼上的朋友,除了有料时螺杆旋转可以使螺杆移动之外,好像还有射胶油缸或伺服电机也可以带动螺杆移动的吧。还有请问怎感知型腔已填满或射口堵死呢。

网友B:
二楼朋友以说明白。螺杆后退是因为螺杆旋转塑料填充至料筒,将螺杆顶出。
当螺杆在后退过程中碰撞感应器或位移传感器,螺杆停止。这个位置也是计量位置。
在一定压力下,注射过程中螺杆已不能前进,表明型腔已填满。在一定压力下,注射过程中螺杆如没有前进,表明射口堵死。

网友A:
用计时器来判断是否超时!

网友A:
这种控制器最好买现成的:控制器+电子尺
一般程序现成的就可以用了。

推荐使用盟立的MJ系列控制器。

网友C(2005-12-24):
感兴趣共同探讨

网友D:
补充一下
二楼朋友以说明白。螺杆后退是因为螺杆旋转塑料填充至料筒,将螺杆顶出。
当螺杆在后退过程中碰撞感应器或位移传感器,螺杆停止。这个位置也是计量位置。
在一定压力下,注射过程中螺杆已不能前进,表明型腔已填满。在一定压力下,注射过程中螺杆如没有前进,表明射口堵死。
补充一下:“注射过程中螺杆如没有前进”应该是:注射过程中螺杆如没有前进或者是前面正常这一次射不完无法碰到到位行程或感应开关(以前是,现在很多用电子尺了)表明射口堵死。
我有好几年没搞注塑机了,请多多指教

网友E(2007-07-03):
有空交流下
我的MSN:linsir@syslink.com.cn.
我们是专门做全电动注塑机控制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