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6):
本人现在要设计一个用8051单片机实现计数功能的电路,计数频率再300k左右,如何实现,大家给个建议,软硬件的实现,我想用74系列的逻辑门,不置可否?请大家指点一二

你很兇呀!你給我注意了!

网友A:
用8051单片机要实现计数频率300k,好像达不到!

楼主:
我觉得也是,那我就用8052,计数频率再200k一下,兄弟们再给个意见

楼主:
如何分法,请指教

网友B:
74HC4060可以分频。

楼主:
但就本体该如何解决呀,大家想想办法

楼主:
三菱电机兄有何高见,给兄地探讨一下

楼主:
看来该论坛是人才缺乏呀,如此问题居然斗没人能解决,令人失望呀!!!

color=#DC143C]你很兇呀!你給我注意了!

爾爾小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该论坛是人才缺乏呀,如此问题居然斗没人能解决,令人失望呀!!!
看你的說話也不怎樣!!8051和8052有啥區別都不知道!!也就只知道用8051!!

楼主:
好像就你知道似的,区别不就在于计时器2吗,靠,有本事你回答呀,自己没能耐还怕别人说..
你很兇呀!你給我注意了!你的ID快沒啦

网友C:
我暈,快找8052的資料看看啦,
我怕你說?你放屁呀!
我有沒有本事與你啥關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就你知道似的,区别不就在于计时器2吗,靠,有本事你回答呀,自己没能耐还怕别人说
你这不是激将别人吗?问问题就要虚心点,你说是8052与8051仅是在计时器2的区别,设计者知道了会被你气得个半死,你这都不知道我看你的计数器是设计不出来的,还有我想告诉你计数频率最高可以到晶振频率的1/24,200K又有何难.

网友D:
我还要说:你说用分频器,我快笑掉大牙了.

楼主:
大家彼此帮助,希望

网友E:
在这个系统中,单用8051要实现300KHZ的计数是不大可能的,你可以考虑使用速度更快的DSP,当然如果你一定要使用的话也可以,那就是采用外部分频计数或者外部计数模块计数,当然,使用两块单片机,一块计数一块显示和做其它处理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F:
[fly]用什麼都行,只要用一個被測端的兩倍頻就可以實現了[/fly]

网友F:
入要精確的計算,那麼51的X'TAL的就要查一下,他本身就有COUNTER

网友G:
頂樓的
51跟52還不是一樣,只差容量不同而已,連我這外行的都知道,用四隻腳的震盪器幾M都可以,您問問題還這麼兇,我看您是來亂的吧 ~_~

网友H:
feitianyitu1:
你給我注意啦!本版主嚴肅警告你......有家教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