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PID运算问题。

楼主(2004-04-26):
我用plc与泓格温度采集模块通讯,温度值存放在暂存器中,现在要控制温度,用PID算法,下面我该怎么做?请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1、控制温度是什么性质的?如何控制?
2、编程序
3、调试

楼主:
是这样的,需要将水箱温度控制在±0.1度,检测的温度作为PID原始输入值,通过D/A转换模块输出4~20mA信号作为调功器的输入信号,调功器的电热丝调节水温在控制范围内。如何确定积分常数、微分常数呢?

网友B:
用了PLC就不需要泓格温度采集模块及D/A转换模块、调功器了,当然用也没关系,只是浪费了点。PLC一般多内置了PID功能,可以先使用PID自整定功能取得积分常数、微分常数,用PLC的输出调节电热丝加热功率。

网友C:
如果我的输出是用继电器控制加热器的通断,应该如何使用PID的输出值啊?
也就是说,我不知如何用PID的输出值去控制一个开关量,是改变继电器的开关时间还是其它的什么啊,多谢!
看书的时候感觉不难,但是用的时候却感到比较难的,理论和实践确实有很大差距的,请各位多多指教。
另外,三菱PLC的PID自整定功能好不好用啊?

楼主:
是这样的,泓格模块接pt100热电阻,plc与泓格模块rs-485通讯,测量的温度采集到plc中,上位机用组态王显是温度,plc用pid控制温度
  需要将水箱温度控制在±0.1度,检测的温度作为PID原始输入值,通过D/A转换模块输出4~20mA信号作为调功器的输入信号,调功器的电热丝调节水温在控制范围内。
 楼上的那种做法是可以的,我也请教了三楼的仁兄,应该是用程序编制使电热丝功率与输出成一定比例,控制温度。我现在已采购了设备,跟对方也签了合同,方案是不会改了,要不我也会用输出继电器控制加热器的通断这种方式的。

网友D:
为什么三菱plc的温控模组在控制温度时差太多了。请问大侠如何解决。

网友E:
用继电器控制加热器的通断,如何使用PID的输出值?可以看编程手册有举例的
三菱PLC的PID自整定功能好用啊!

网友F(2011-08-02):
求助
请问楼主的pid的项目是不是做完了??你的pid的输出值是如何去控制加热器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