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6):
在一次做线缆生产线时,碰到这种情况:要求主机在高速的时候,牵引机要求低速,主机低速要求牵引机高速。主机由变频器控制,牵引机由欧陆DC驱动器控制。牵引机的速度给定来自变频器(0~10V),由于变频器速度给定和模拟量输出口成正比,因此要求在DC驱动器内实现上述要求,这种控制要求不在借助其他东西的情况下能实现吗?

楼主:
winfeng:
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用一个反相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反相器

用反相器怎么实现?我觉得反相只是使参考值取反,输出反相,但给定值大少不会变的,这样理解对吗?请大家指教!

网友B:
改变给定U/F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给定U/F ,OK?

老兄试过吗?

网友C:
为了方便接调速电位器,一般变频器都会有提供一个DC电源,或10V、或15V、12V,总之应该是有的。即然牵引机的速度给定来自变频器(0~10V),如果能够将两者的负端短接(甚至有的变频器本来就是该DC电源、模拟输入和模拟输出都是共一个公共点,那就更方便),那两个信号的正端之间的电压信号可能就是你所需要的了——除非还有其它环节,比如已是共公共点的系统,那就会麻烦一点。

网友D:
筒单!!!!
在一个电位器上,加10V信号,这个信号变频器、欧陆都有,电源是谁的,中心头和0V给谁,另一个接10V为正,中心头接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筒单!!!!
在一个电位器上,加10V信号,这个信号变频器、欧陆都有,电源是谁的,中心头和0V给谁,另一个接10V为正,中心头接负。

明白,谢谢!

网友E(2005-06-04):
[求助]
是否成功等待回复。

网友F:
找乐!反向器肯定不对。因为反向器的输出就是输入信号的极性取反,绝对值相同。而问题是要求输入的值与输出的值成反比!
现在此问题应该是不难解决的。许多品牌的变频器,输出特性可以编程,成反比输出很容易实现。比如西门子的mm440。还有,利用变频器里的“自由功能块”也可以。西门子的、ABB的都有此功能。

网友G(2007-12-15):
给定减去损耗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