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6):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电流该如何去计算.如50/5的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电流是30A时,那么二次侧电流是多少,有没有公式可以计算。先谢了。

网友A:
这个变比是10:1,二次侧电流是3A的

网友B:
1.变比(K):
K=I1/I2===>K=50/5=10
2.二次电流
I2=I1/K===>I2=30/10=3A

网友C:
基本知识啊。

楼主:
好像不是这么简单,实际测量时不是这样的。

网友D:
有损耗的啊,公式的是理想值。

网友E:
这个是理论值,实际测量时与温度、周围的电场等因素都有影响的!

楼主:
实测的值与理论值偏差太大.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F:
二次侧线的截面积有要求。

楼主:
我用的是1.5平方的铜工芯线。

网友D:
你不会是自己做的吧。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G(2004-08-01):
就是这样算的吗?
你是怎么知道误差大啊?????

网友H:
不知大家是否誤會? 電流互感器用途不是取電流; 而是測電流.
其計算方式比較難精確, 問題是您怎麼繞? 比如您用的是  50/5 意思是 50:5 更簡潔說是 10:1  但或許您會問為什麼他不直接說 10:1 ? 這是因為這個互感器其線性量測必須要繞紮5圈, 如此比較精準. 但許多廠商製造的互感器只是抄襲的製品, 因此這各數據不一定準.
怎麼使用有下列參考 ?
1. 體積會決定您的量測! 比如說您買一個互感器其量測電流與體積有關, 比如一個 2cm * 2cm 見方的 互感器 , 頂多只能量測約 10A 以下, 如果大於 10A 是不見得會燒掉, 但您測得直可能沒意義. ( 照片所示  此互感器可量測 30A )
2. 量測負載電線因該緊密繞於一個地方, 不宜過鬆散, 容易誤差. 如圖  紅色線
3. 量測負載電線紮數一廠商建議, 如 50:5 既繞 5 紮.
4. 實際取得值會有些誤差, 您可以並聯一個20K可變電阻 修正. ( 如照片 ).

网友I:
你要注意50/5这个变比是不是一次侧电缆穿芯一匝时的变比,假如是的话,穿芯一匝,变比就是10:1;绕两匝的就是5:1了。

楼主:
一次线不会穿错.

网友J:
生手,只要上过初中,就应该会

网友C:
绝对正确是3A,要不电力公司的计量就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