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6):
只要可以读出和写入plc就行了,有没有源程序可以参照一下,
如   LD      x001
     OUT   Y001
PLC传回来的数据格式怎么样,肯请各位高手赐教,thx!!!!1

网友A:
也就是一般的串口通讯
注意一下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B:
使用opc,直接调用,方便,记得使用opc连接控件,去top-opc网址里有例子,

网友C:
楼主,我工控监控软件都用DEPHI编写。通讯协议以及通讯DLL文件都有(SIEMENS、MITSUBISHI)。你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D(2004-08-06):
can for me
ccl_xujing@163.com

网友E(2005-04-21):
能否给我一份看看?scutpatten@yahoo.com.cn

网友F:
top-opc网站具体是那里?!能否给出网址。
有那位仁兄Sw3d5c-gppw-C和Sw3d5c-ltt-C,要做设计!谢谢了QQ363691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