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4-04-26):
请教:
现有触摸屏A970GOT,通电显示为ROM_BIOS Ver 9.1.4,此是否为版本号,我的软件为8.0.2版,总是通讯错误,不能安装系统,是否版本问题。
谢谢回复

网友A:
电缆有问题吗?

网友B:
触摸屏内原来有程序吗?
有些只支持日文的,这样不安装日文字体就不能下载!

楼主:
电缆
2-3
3-2
4-6
6-4
5-5
7,8分别短接
以接法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