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看图编程”

楼主(2004-04-26):
总计5张图片,已按你的要求测试通过,适用于FX1N-40MR的PLC。

网友A:
王兄真是細心啊!謝謝!謝謝!
應該給他一根釣竿,您都寫出來啦...哈哈!

网友B:
什么题目来的?

网友C:
各位大俠:
就是這個看圖編程:

网友D:
我看你的程序是玩人!

网友C:
玩的人到這,沒啥玩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看你的程序是玩人!

你說話注意啦!

网友F:
交卷晚啦。老师都把答案公布了。
//I0.0--I0.7对应八个输入
//Q0.0--Q0.7对应八个输出
// 本程序在西门子S7-200调试通过

NETWORK 1
LD     SM0.0
MOVB   IB0, VB0
MOVW   +128, VW10
MOVW   +0, VW100
NETWORK 2
LD     SM0.0
FOR    VW100, +1, +8
NETWORK 3
LD     V0.0
SLW    VW10, 1
NETWORK 4
LD     SM0.0
RRB    VB0, 1
NETWORK 5
NEXT
NETWORK 6
LD     SM0.0
MOVB   VB10, QB0

网友G:
代表祖国和人民感谢!

网友H:
简单,没啥可写的,你是学生要交作业吧

簡單也沒看你寫出啥來!自己言行注意啦~!本版主考慮封你ID!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简单,没啥可写的,你是学生要交作业吧
可真是強中還有強中手,大俠可知道這段程序的題目??...什麽什麽等看後再說,俗話說:條條道路通羅馬,,,大家有什麽高招就使出來吧。

网友I:
///////用Pro-face的人機可寫成這樣///////////
if ([b:X0000]==1)
{
[w:D0000]=1
}
else
{
[w:D0000]=0
}
endif
if ([b:X0001]==1)
{
[w:D0001]=1
}
else
{
[w:D0001]=0
}
endif
if ([b:X0002]==1)
{
[w:D0002]=1
}
else
{
[w:D0002]=0
}
endif
if ([b:X0003]==1)
{
[w:D0003]=1
}
else
{
[w:D0003]=0
}
endif
if ([b:X0004]==1)
{
[w:D0004]=1
}
else
{
[w:D0004]=0
}
endif
if ([b:X0005]==1)
{
[w:D0005]=1
}
else
{
[w:D0005]=0
}
endif
if ([b:X0006]==1)
{
[w:D0006]=1
}
else
{
[w:D0006]=0
}
endif
if ([b:X0007]==1)
{
[w:D0007]=1
}
else
{
[w:D0007]=0
}
endif
[w:D0008]=[w:D0000]+[w:D0001]+[w:D0002]+[w:D0003]+[w:D0004]+[w:D0005]+[w:D0006]+[w:D0007]
if ([w:D0008]==0)
{
clear([b:Y0000])
clear([b:Y0001])
clear([b:Y0002])
clear([b:Y0003])
clear([b:Y0004])
clear([b:Y0005])
clear([b:Y0006])
clear([b:Y0007])
}
endif
if ([w:D0008]==1)
{
set([b:Y0000])
clear([b:Y0001])
clear([b:Y0002])
clear([b:Y0003])
clear([b:Y0004])
clear([b:Y0005])
clear([b:Y0006])
clear([b:Y0007])
}
endif
if ([w:D0008]==2)
{
set([b:Y0001])
clear([b:Y0000])
clear([b:Y0002])
clear([b:Y0003])
clear([b:Y0004])
clear([b:Y0005])
clear([b:Y0006])
clear([b:Y0007])
}
endif
if ([w:D0008]==3)
{
set([b:Y0002])
clear([b:Y0001])
clear([b:Y0000])
clear([b:Y0003])
clear([b:Y0004])
clear([b:Y0005])
clear([b:Y0006])
clear([b:Y0007])
}
endif
if ([w:D0008]==4)
{
set([b:Y0003])
clear([b:Y0001])
clear([b:Y0002])
clear([b:Y0000])
clear([b:Y0004])
clear([b:Y0005])
clear([b:Y0006])
clear([b:Y0007])
}
endif
if ([w:D0008]==5)
{
set([b:Y0004])
clear([b:Y0001])
clear([b:Y0002])
clear([b:Y0003])
clear([b:Y0000])
clear([b:Y0005])
clear([b:Y0006])
clear([b:Y0007])
}
endif
if ([w:D0008]==6)
{
set([b:Y0005])
clear([b:Y0001])
clear([b:Y0002])
clear([b:Y0003])
clear([b:Y0004])
clear([b:Y0000])
clear([b:Y0006])
clear([b:Y0007])
}
endif
if ([w:D0008]==7)
{
set([b:Y0006])
clear([b:Y0001])
clear([b:Y0002])
clear([b:Y0003])
clear([b:Y0004])
clear([b:Y0005])
clear([b:Y0000])
clear([b:Y0007])
}
endif
if ([w:D0008]==8)
{
set([b:Y0007])
clear([b:Y0001])
clear([b:Y0002])
clear([b:Y0003])
clear([b:Y0004])
clear([b:Y0005])
clear([b:Y0006])
clear([b:Y0000])
}
endif

网友J:
日后多发点这样的贴子呀!

网友C:
5.1快樂!!
  各版主的參與,使論談昇華,學海無涯,學無止境...
以後能等到各位高手的指點,小弟倍感榮幸。

网友K(2004-10-27):
8楼的兄弟,你的程序我用S7-200仿真软件运行不了呀?
请指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K:
8楼的兄弟,你的程序我用S7-200仿真软件运行不了呀?
请指教。
我从来就没用成功过仿真软件.
不过该程序我在PLC上调试通过,应该是比较简洁的解决方法.

网友L(2005-11-24):
一年前 刚学PLC的时候 没看明白,加到了收藏夹里面.
现在拿出来看看 发现这个程序还是蛮有意思的

网友M:
太简单了,不过是个数量对输出的问题。使用上微分,下微分指令0-7个按钮,加减法指令,比较指令。上微分加法器加一,按钮松开下微分加法器减一。用比较指令分别输出1=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