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7):
请问高手,PLC输入信号距离应在多少米以内?比如我用一个按钮输入,离PLC距离最远能达到多少米?用接近开关呢?我在操作手册上没找到.

网友A:
50米或以上的没问题,主要是连接线的阻抗限制。

楼主:
谢谢!我的接近开关离PLC可能有200米远,不知信号能传到不能。

网友B:
只要你用双绞屏蔽线,双绞距离为20-30mm,屏蔽皮接地。应该可以有四百米的距离。

网友C:
我在这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可能很简单,但是我没有做出来。主要是在测窑炉里面的温度时,怎么没有测过来啊?我用的是热电偶与PLC,我做的是窑炉控制工程。但是我是一个新手,刚开始接触,有些地方还是不很懂的。在这里请大家能帮我一下,谢谢你们。
我公司成立与1983年,是一家重信誉重质量的科技公司。希望我们能成为永远的合作伙伴。

网友D:
离PLC距离要看现场的情况,一般100M内是没有问题的,太远的话加放大器!

网友E:
我认为只要你所使用的连接线的绝缘性能好,线的阻值不至于把信号全都消耗或小于PLC的感应信号,在远也无所谓。

网友F:
热电偶需用通用型模拟量模块或专用热电偶模块,通用型将侧面转换块接至电阻电偶处在SETP7中组态硬件也选相关型号热电偶, 正常传输值是热电偶值的十倍。

网友C:
谢谢你的指导,我试一下。
我公司成立与1983年,是一家重信誉重质量的科技公司。希望我们能成为永远的合作伙伴。

网友G:
最好是100米内!

网友H(2004-08-22):
采集温度时,尽量不要用热电偶,请采用铂电阻比较好。

网友D:
这些距离当然是对于开关信号而言,对于模拟信号距离应严格控制;尤其是电压信号,电缆太长的话线上的压降太大,影响精确度!

网友I:
这个问题不好说,具体得看情况了!我做过300米的!

网友J:
我以为数字量开关信号,能连多远与线径和电源有关
模拟量呢,如果是4~20MA信号可以远些,电压信号就比较受限制了

网友K:
可以将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至配电柜再转换成电压信号输入PLC

网友L:
100米之内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M(2005-07-10):
用热电偶补偿导线的话,不应该超过200 米,使用温度变送器,传输距离可以延长,但要做好屏蔽

网友N:
开关量好象距离不是什么问题,估计500米内不会有问题(24v距离短一些,115v,220v距离长一些),模拟量最好距离限制在100米内(带屏蔽,不带屏蔽50米内).

网友O:
6楼说的好。

网友P:
开关量好象距离不是什么问题,估计500米内不会有问题(24v距离短一些,115v,220v距离长一些),模拟量最好距离限制在300米内(带屏蔽)

网友Q(2005-11-14):
你用的是什么温度模块!电阻与电偶是不一样的!

网友R:
对于数字I/O我认为电阻不太大(对于输入可以几百欧),干扰小的话,绕地球一圈应该没问题。

网友S(2006-07-04):
从来没有关心过开入信号的传输距离,也从来没有出过问题,难道还不如继电器?

网友T:
加热用的是模拟信号,PLC用的是开关数字量的啊!

网友U(2007-08-20):
大家好啊 !受益非浅哦

网友V:
信号线粗一点应该没问题  在PLC 端用一个三极管做信号放大就绝对没问题了! 当然要略懂电子

网友W(2007-09-24):
100M没问题

网友X:
我记得好像是50米

网友Y(2008-03-02):
楼上的详尽!!!强!

网友Z(2008-04-19):
呵呵
对的哦,我做过一百米的,控制线路分开就没有什么问题168402586

网友AA(2008-06-23):
多少距离也没问题,加个220V交流或者直流的继电器或者光耦中转一下。

网友AB(2010-01-25):
是否用的专用,配套传送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