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7):
我现在想做一个炉温控制系统的监控界面,我想请问各位在实际的工业监控系统中,一般需要做哪些监控界面,实现哪些监控功能?希望各位工控高手回答一个初学者的问题,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用组态软件或自己写通讯程序,做界面。
界面要求能反映系统的工艺,重要数据的显示、保存,报警显示、保存。

网友B:
除了楼上的那位老兄说的那些,还要有一些控制按钮和开关量的指示灯。

网友C:
如果监控数据量不大可以直接选用人机界面

网友B:
但局限性很大,操做不灵活!

网友D:
一般控制鍋爐系統使用人機介面+溫度控制器+PLC就可以了,用電腦似乎大才小用了
HMI  ---------溫控器
    |------------PLC
這樣子應該就行了,PC BASE有硬碟,除非有非常精密複雜的控制步驟,建議您還是少用為妙,因為電腦的致命傷就是硬碟壞軌造成死機,連神仙也救不回來您失去的資料

楼主:
谢谢八百壮士的提醒,其实我是一个学生,在做一个模拟系统,主要是学会如何使用组态软件以及了解做一个监控系统所要做的工作和必须注意的地方。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E:
台湾HITECH PS 系列的人机界面不错你可以去看看
http://www.hitech-lcd.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