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7):
PLC本身自带有一个PID控制指令只要在指定的表格内写进各个参数就好运行,但是PLC采集的泓格温度模块的温度值要经过怎样的处理给才可以送给表中的PV呢?

网友A:
太攏統..敘述!

网友B:
你应该把采集到的温度值标准化,也就是转换为一个0--1的数,这样才能送入表中的PV

楼主:
是这样的,泓格模块接pt100热电阻,plc与泓格模块rs-485通讯,测量的温度采集到plc中,上位机用组态王显是温度,plc用pid控制温度
  需要将水箱温度控制在±0.1度,检测的温度作为PID原始输入值,通过D/A转换模块输出4~20mA信号作为调功器的输入信号,调功器的电热丝调节水温在控制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