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7):
我是一名plc初学者,现碰到一个问题,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谢谢!!
控制要求:
1.有司机控制
2.自动开.关门
3到达预定停靠层站,提前减速,平层停车时自动开门
4.到达上,下端站,提前强迫减速
5.厅外有召唤装置,桥内有指令装置,能自动记忆召唤和指令,响应指令.能自动将召唤和指令消除
6.能自动选择运行方向
7.能根据指令和召唤的 位置,自动选择停靠层,并向动平层停车
8.厅外和桥内有指示电梯运行方向和所在位置的指示信号(层楼检测与指层)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PLC,我用的是三菱的.点对点通讯,7段码显示或串行通讯,点阵显示
你所提出的控制要求都能达到.另外还包括锁梯、超载、消防、直驶等。速度
可达3米/秒,群控8台以内。交流双速、交流单速以及变频控制都可以。

输出只要8个点。输入只要20点。

网友B:
你千万别想信他,信他你就死无葬身之地.

网友C:
从你提的问题就知你对电梯了解太少,其实会者不难,还是先学771吧

网友C:
一个简单的10层集选电梯程序应在500-1000句左右程序量相当大,不要一口吃一个胖子,应踏踏实实的去学,将有的知识融会贯通。

网友D:
朋友不要怕,如果你是 学生要高毕业设计,你可以到图书管找一些相关书籍看看,应该有相关资料的,你可以好好研究研究,用什么什么公司的PLC都能实现的。如果你不喜欢这东西,你可以从网上下载相应的例子,修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能不能提供一些这方面的网站什么的,谢谢啦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E:
想知道怎样进行PLC编程?

网友F:
你什么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PLC,我用的是三菱的.点对点通讯,7段码显示或串行通讯,点阵显示
你所提出的控制要求都能达到.另外还包括锁梯、超载、消防、直驶等。速度
可达3米/秒,群控8台以内。交流双速、交流单速以及变频控制都可以。

输出只要8个点。输入只要20点。

吹牛了吧...樓主輸入點都比你多...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FX2-64M的,请指教
坚持就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