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8):
难题:我新买了一台IBM的笔记本,它没有9针串口,于是我买了一个USB转RS485转接口。但在向PLC写入程序时,弹出 找不到COM2口,不能正常导入程序,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连接的USB口是COM3, 从哪里可以把WIN32的默认接口改为COM2或COM1。或是其他解决办法!望高手赐教!

网友A:
1.usb drive install去指定.一般預設會是COM3
2.PLC 埠指定.
3.買一個IBM 塢(底座),含一個COM.
4.看圖吧!

网友B:
呵呵,老大的看圖教學好呀,如果電腦本身沒有佔用com1,com2,就可以把usb的com3改為com1,或com2,
先看看你的電腦有沒有串口.

网友B:
還需要注億,其他設備也能佔用com口,如modem.

网友A:
呵呵呵...不是圖好看...是設備好呀!你沒看到4個實體CPMPROT嗎?哈哈!

网友C:
应该是USB转RS232的转接口吧!
PLC下载用的都是RS232接口!

楼主:
谢谢利昌电机!谢谢各位大虾!

楼主:
还是这里论坛好!高手多!我在其它地方发的帖子根本没有人理!

网友D:
哪是因这你没有找对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