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8):
请问各位高手:三菱FX-25DU显示屏的数据传输口RS-232不通,无法传输程序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用的通讯线是什么型号?

楼主:
我用的通讯线是SC-09

楼主:
我用的通讯线是SC-09 ,9孔对25针插头。

网友A:
PLC与人机的下载线是不能通用的!
当然不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