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8):
我单位有一台三菱工控机一直闲置没用(2000年产),我想把它用于车间办公室做文字处理用,不知可否,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的,你只是做一下文字处理用,什么问题都没有.

楼主:
工控机上能装声卡吗?如何获得USB接口。

网友B:
工控机上可以装声卡,可以获得usb接口因板上有usb转接口(上述条件要以工控主板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