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传电台与GPRS

楼主(2004-04-28):
数传电台在数据传输领域的龙头地位会不会因为时髦的GPRS的介入而大受影响呢?欢迎大家踊跃发言讨论!

网友A:
各有用途!但是GPRS以GSM為基礎發展!!但是GPRS採用的是Packet Switching封包交換,與GSM的電路交換字速度尚有相當大的差距.
以素度與實用上來說,粗淺認為,各有發展的立足點.
GPRS基於結合手機,雖然一開機即可接通,除非外加記憶裝置媒體,大型資料處裡上或許稍嫌不足.但挾最高160K寬坪優勢,在資料即時性的運用上充滿優勢,近來發展的GPRS定位系統,或即時資料庫查詢......展示出即時性與移動性的便利.
價位上與前述的資料儲存量因素,與使用習慣因素;我認為短期內對GSM尚無影响.

------------------------------------------------------------
老哥哥發一帖給茜茜加油呵!!哈哈!

网友B:
各有千秋吧,GPRS还不稳定呢

网友C:
我可不这样认为啊!

网友D:
GPRS与MDS无线数据传输比较
一. 概述
1.GPRS
GPRS 是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的英文简称,是在现有GSM 系统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承载业务,目的是为GSM 用户提供分组形式的数据业务。GPRS 采用与GSM 同样的无线调制标准、同样的频带、同样的突发结构、同样的跳频规则以及同样的TDMA 帧结构,这种新的分组数据信道与当前的电路交换的话音业务信道极其相似。因此,现有的基站子系统(BSS)从一开始就可提供全面的GPRS 覆盖。GPRS 允许用户在端到端分组转移模式下发送和接收数据,而不需要利用电路交换模式的网络资源。从而提供了一种高效、低成本的无线分组数据业务。特别适用于间断的、突发性的和频繁的、少量的数据传输,也适用于偶尔的大数据量传输。
GPRS 理论带宽可达171.2Kb/s,实际应用带宽大约在0~70Kb/s,在此信道上提供TCP/IP 连接,可以用INTERNET 连接、数据传输等应用。
GPRS 是一种新的移动数据通信业务,在移动用户和数据网络之间提供一种连接,给移动用户提供高速无线IP。GPRS 采用分组交换技术,每个用户可同时占用多个无线信道,同一无线信道又可以由多个用户共享,资源被有效的利用,数据传输速率高达160Kbps。使用GPRS技术实现数据分组发送和接收,用户永远在线且按流量计费,迅速降低了服务成本。
GPRS 移动数据传输系统有很大的应用范围,几乎所有中低速率的数据传输业务都可以应用,如城市配电网络自动化、自来水、煤气管道自动化、商业POS 机、INTERNET 接入、个人信息、股票信息、金融、交通、公安等。除了支持传统的互联网应用,GPRS 也可使无线终端支持B2B、B2C 的电子商务和电子支付、股票交易、银行转账等应用。GPRS 同样可以应用于公司内部网(INTRANET),基于IP 的远程LAN 接入,使无线终端成为LAN 的延伸。
GPRS技术可以应用的领域提供高速、永远在线、透明数据传输的虚拟专用数据通信网络。主要针对电力系统自动化、工业监控、交通管理、环境保护、金融、证券等部门的应用,利用GPRS 网络平台实现数据信息的透明传输,同时考虑到各应用部门组网方面的需要,在网络结构上实现虚拟数据专用网。
2.MDS
计算机自动化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技术又称计算机四遥(遥测、遥信、遥控、遥调)技术,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生产过程控制与调度自动化系统。它可以对远程现场的运行设备进行监视和控制,以实现远程数据采集、设备控制、测量、参数调节以及各类信号报警等各项功能。
   用无线电台方式实现远程数据采集、监视与控制,相对于架设专用电缆(或光缆)、租用电信专线等,具有造价低廉、施工快捷、运行可靠、维护简单等优点。
     数字电台采用数字信号处理、纠错编码、软件无线电、数字调制解调和表面贴片一体化设计等技术,具有高性能、高可靠及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电台提供标准232数据口可直接与计算机、RTU、PLC、GPS接收机、数码相机、数据终端等连接,传输速率达19200bps,误码低于10E-6(接收电平-110dBm时),发射功率0.5-25瓦可调节,任何型号电台可设置为主站或远程站使用,无中转通信距离达50公里以上,能适应室内或室外的恶劣工作环境。电台数据和话音兼容,可工作于单工、半双工、时分双工TDD、全双工方式,收发同频或异频中转组网,并具有远程诊断、测试、监管功能,满足各行业调度或控制中心与众多远方站之间的数据采集和控制。
二.性能特点
1.GPRS
. H7100 GPRS DTU主要功能

基本功能
使用方便、灵活、可靠
支持双频GSM/GPRS
符合ETSI GSM Phase 2+标准
数据终端永远在线
实时时钟
支持A5/1&A5/5加密算法
增强功能

透明数据传输与协议转换
支持虚拟数据专用网
支持点对点、点对多点、中心对多点对等数据传输
短消息数据备用通道(选项)
STK卡特殊功能配置
支持RS-232/485或以太网接口
支持音频接口,方便维护操作
系统配置和维护接口
通过Xmodem协议进行软件升级
支持空中软件升级和远程维护(选项)
自诊断与告警输出
抗干扰设计,适合电磁环境恶劣的应用需求
防潮设计,适合室外应用

2.MDS
2.1性能特点:
◆ 高质量、高性能、低价位
◆ 世界各地常用频段
◆ 通过多个机构检测认证
◆ 尺寸小便于OEM集成
◆ 9600/19200bps数据吞吐量
◆ 低功耗、休眠模式,可用太阳能电池供电
◆ 温度及电源适应范围大
◆ 电台软件可升级换代
◆ 数据直接启动发射,透明数据传输
◆ 输出外接装置控制信号
◆ 尾噪声脉冲抑制
◆ 载波检测信号供载波碰撞检测使用
◆ 用手持编程器,或MDS组态软件,或Windows超级终端设置电台
2.2电台类型
频率合成式,单工或半双工方式,信道占用带宽12.5/25kHz,同频或异频传输
2.3电源要求
供电电源:10-30VDC,用5.5mm插头或DB-25接口供电
接收电流:75mA@13.8VDC
发射电流:480mA@13.8VDC,2W
电路保护:2安培自恢复保险,内置极性相反保护,电源输入保护
2.4数据接口
接口:透明RS-232,DB-25孔
端口速率: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bps
空中速率:9600bps
数据时延:<15ms
2.5发射单元
频率范围:132-174MHz
         220-240MHz
         330-512MHz
         800-960MHz
频率步进:5/6.25KHz
调制方式:4 LEVEL FM
载波功率:100mW,1W,2W/5W,15W,25W
占空比:50%(100%附加散热器)
输出阻抗:50欧姆
频率稳定性:1.5ppm,-30℃+60℃
占用带宽:12.5/25KHz
邻道辐射:-65dB
超时定时器:1-255秒
发射启动:数据直接启动
启动时间:<7ms
2.6接收单元
频率范围:132-174MHz
         220-240MHz
         330-512MHz
         800-960MHz
类型:双超外差式
频率稳定性:1.5ppm,-40℃ to+70℃
辐射和镜像抑制:-70db
灵敏度:12dB Sinad@-116dBm
数据性能:BER10-6@-108dBm
交调抑制:-70dB最小
邻道带宽:55dB
信道带宽:12.5/25KHz
2.7使用环境
温度范围:-40℃ to+70℃
湿度范围:95%@40℃ 非冷凝
三. 运行费用
1.GPRS
GPRS是按数据流量收费的,各地的收费政策可能不同,请联系当地移动通信部门。目前福建的通讯费用计费方式有:
1.1、从站每点实行包月计费20元/1M,主站实行包月计费100元/20M。
1.2、提供通讯带宽不低于30Kbit/S。
1.3、每个站点超出部分按照0.01元/KB计费。
2.MDS
2.1无线数据频段  1000元/频点/基站( 国家无委会统一标准)
四.设备费用
数字电台设备费用约3000~5000元,GPRS设备费用约1500—2000元。

网友E(2004-06-19):
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参与讨论的人怎么这么少?

网友F:
两种方式不能谈其时髦,主要是看其实际应用吧,你说是吗?

网友G:
GPRS是中国移动所可以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有移动信号的地方都可以接收、发送数据。其覆盖面较广,同时也不需要用户自己作中继站或发射站,节省一大笔资金。。。
     RADIO需要去无委会申请频段,其传输的距离还与当地的干扰条件有关。。往往需要以增加中继站等手段增长传输距离。。。。。。
     实际上做SCADA的通信控制时,两种方式都可以采用,关键是用户的心理认可问题,在一次性投资上RADIO比GPRS要高,但是不需要交纳每月的包月费用,在长远规划上有利。。。同时,使用RADIO的所有权是属于自己的财产,在很多方面都有好处,起码不用太在意网络服务商的面色。。。:)
     另外就是,目前GPRS的实际通信速率为30~40K;普通 RADIO最高可达19.2K。。。当然如果用扩频电台的话,速率就会更高一些。。。。
     所以,正如7楼所讲,,一切要以实际情况出发,不要盲目听信厂商的甜言蜜语。。。呵呵

网友F:
8楼大哥,你说的情况也有道理,但总的来说无线电台有便于日后维护,实时性强.而且它也可以传几十公里的,99%是不会需要建中继站的,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可以用,其应用广泛,所谓的RADIO费用是很少的,有些RADIO是不用费用的,而GPRS在农村有些地方是没有网络的,根本不可能用GPRS,而且每个月的月租费用加上GPRS模块费用会比无线电台便宜吗?你说对不对,大哥?

网友H(2004-07-22):
cama 1x我已成功应用于水文监测。

网友I:
两种个各有千秋

网友J:
这个问题上次已在论坛讨论过,相当热烈,甚至有火花出现。总之两种方式各有千秋,主要由客户的要求和定位来决定。本公司的系统目前正兼容这两种方式,运行了多年,有一点见解和认识,具体问题可通过fh_zhong@21cn.com来交流学习促进,谢谢!

网友K(2005-09-14):
看来大家对这方面都很了解
我是专业从事GSM/GPRS/CDMA产品的
“厦门宇能科技有限公司”

我也觉得两者各有千秋
要看用于哪一方面
所用的地方的具体情况
选择合适的产品

厦门宇能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双华(13178254762)
0592-5710230-806

网友L:
应该说是各有优势

但电台费用底,相对稳定,但维护麻烦,而且电台受空间距离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