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8):
以下是一個Script動畫範例,手上有GP的人可以將程式碼複製回去玩玩,這是一個繪圖的SCRIPT左邊繪畫出一個會旋轉的線條,右邊會出現一顆球在四方框內彈跳喔
測試機種GP2501S,PLC Type選擇MEMORY LINK SIO TYPE
觸發條件為判斷上下微分觸發Bit設定  [b:203800]
小台的GP也可以試試看,第一個程式為主程式,程式二為顏色變換,我設定為六十四色每隔一秒鐘自動變化顏色一次,人機畫面不需要畫任何東西,程式將會自動畫出動畫物件喔
^_^

/////////////////程式一開始///////////////////
if ([w:0209]==0)
{
[w:0200]=100
[w:0201]=100
}
endif

if ([w:0200]<200)
{
if ([w:0203]==0)
{[w:0200]=[w:0200]+[w:0212]+2
}
endif
if ([w:0200]>=200)
{[w:0203]=1
}
endif
}
endif
if ([w:0203]==1)
{
if ([w:0200]>100)
{[w:0200]=[w:0200]-[w:0212]-2
}
endif
if ([w:0200]<=100)
{[w:0203]=0
}
endif
}
endif

[w:0204]=300-[w:0200]

if ([w:0201]<200)
{
if ([w:0205]==0)
{[w:0201]=[w:0201]+[w:0212]+3
}
endif
if ([w:0201]>=200)
{[w:0205]=1
}
endif
}

endif

if ([w:0205]==1)
{
if ([w:0201]>100)
{[w:0201]=[w:0201]-[w:0212]-3
}
endif
if ([w:0201]<=100)
{[w:0205]=0
}
endif
}
endif

[w:0210]=300-[w:0201]
[w:0211]=65-[w:0206]

dsp_rectangle(90,90,210,210,0x0000+0,0x0000+0,0x0001)
//dsp_circle([w:LS0200],[w:LS0201],5,0x0000+[w:LS0206],0x0000+[w:LS0206],0x0001)
dsp_line([w:0200],[w:0201],[w:0204],[w:0210],0x0000+[w:0211],0x0000+0,0x0800)

dsp_rectangle(285,85,410,210,0x0000+0,0x0000+0,0x0001)
dsp_circle([w:0200]+200,[w:0201],5,0x0000+[w:0206],0x0000+[w:0206],0x0001)

[w:0209]=1
////////////////////程式一結束///////////////////////

////////////////////程式二開始///////////////////////

if ([w:0206]<65)
{
if ([w:0207]==0)
{[w:0206]=[w:0206]+1
}
endif
if ([w:0206]>=64)
{[w:0207]=1
}
endif
}

endif

if ([w:0207]==1)
{
if ([w:0206]>0)
{[w:0206]=[w:0206]-1
}
endif
if ([w:0206]<=1)
{[w:0207]=0
}
endif
}
endif
////////////////////程式二結束///////////////////////

楼主:
好冷的一篇
不知道有沒有人試過了??看不懂的人歡迎詢問 ^_^

网友A:
不是很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B(2004-05-30):
不怎么懂,也来顶一下!

网友C:
大佬有空指点一下我吧!我好急啊!我以前有用过三菱、HITECH的HMI可是没有用过
PRO-Face的现在一点资料与软件都没有,大佬提供一下吧!我也有发贴的!你就跟在我的贴里面吧!

楼主:
您可以去天任的網站,先下載一些相關的中文手冊來學習

网友D:
请教:若与Seimens PLC相联后,GP2500S的屏,如何才能提高图面显示的刷新率!我作了20几页图!

用上面的脚本有没有影响?

楼主:
其實任何PLC都一樣
您規劃畫面的接點是否有連續性,在人機的通信速度上有決大的關聯性,要是您的警報異常監控點非常多,監控Bit的位置是否有連續,這也會影響整個人機反應速度的流暢性,所以有的人所編輯的畫面反應很快,也有人做的畫面說要等幾秒鐘才能換頁,這就是當初規劃程式時的設計概念有沒有考慮到通信速度的問題。
至於上面的腳本,您要是用D-Script的話,他只有在那一個您指定的畫面才會做運算,但是由於他不會與PLC做通信的動作,所以,基本上對於您整體的畫面顯示應該是不會有影響的。 ^_^

网友E:
我用GP2301与FX1S可不可以?
复制过来后,显示地址错误,于是我把([w:0209]==0)等改为([w:LS0209]==0),对否?改过后,检测通过,可下传到GP,画面并没有动画出现。
对编辑软件有什么要求?我用的是6。2中文版。
多谢!

楼主:
您要是沒接PLC的話,請將PLC Type選擇MEMORY LINK SIO TYPE
若您想用在與PLC連結的畫面之中的話,您的設定是對的,"[w:LS0209]"位置前面全部加上LS就對了,至於為何沒有出現東西,您確定照圖面上的設定方式做成了兩個SCRIPT程式了嗎?
還有若是使用在小尺寸的人機上面時,右邊那個球型視窗將會超過畫面範圍,但是左邊那個圖應該會在畫面中出現才對(一根會旋轉的線條),座標範圍在90,90,210,210四方形之中,若真的不行,請把你的SCRIPT寄給我看一下吧^_^

网友E:
八百,程序上传给你,我是与FX1S通信,试验时与PLC连接了。
多谢你的帮助!

楼主:
您的PLC在測試時有與GP連上嗎??
我明天幫您試一下 ^_^

网友E:
我又试了,还是不行。是和PLC类型和触摸屏型号有关系吗?

楼主(2004-06-30):
我這幾天試了一下GP2300S可以運行也 ??
若有需要我可以直接把程式寄給您試看看 ^_^
利昌有我的MSN帳號您可以叫他找我要

网友F(2004-08-13):
那你这个画面,在BASE-SCREEN 上的显示画面用到的TAG是什么??

在下是新手,希望朋友多多指教

网友G:
那你这个画面,在BASE-SCREEN 上的显示画面用到的TAG是什么?? 在下是新手,希望朋友多多指教

你不是上海PROFACE的工程師嗎?何謂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你这个画面,在BASE-SCREEN 上的显示画面用到的TAG是什么??

在下是新手,希望朋友多多指教
裡面沒有TAG 哦 ~~~ 高手 PROFACE工程師大駕光臨 煩請手下留情 ^_^

网友F:
[灌水]
别误会,我刚来上班,有好多地方,需要老兄您的指教,因为也是第一次接触PROFACE的产品,所以,得开头学起,希望小弟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兄弟能够及时指教

网友H(2004-09-23):
我好像在那里看过,不过还是顶

网友I(2004-11-25):
这是普通D脚本,不是扩展的啊!!!

网友J(2005-01-10):
我怎么看不到帖子啊

网友J:
我可是新手哦
我才用了一次ST400,感觉有点慢,
请教各位高手
怎么让一个图延着中心线旋转啊,就象IE右上角的地球转动一样

网友J:
呵呵,刚看到这
上面的那个旋转便便怎么在屏上做出来啊

楼主(2005-02-14):
引用 网友J:
上面的那个旋转便便怎么在屏上做出来啊
用L Tag或是U Tag都可以做得到

网友D(2005-04-13):
我看楼主在Extend Script中运用了好多函数!
这些函数有没有具体的使用说明,在帮助文件内有吗?
请楼主给以指点!

楼主:
那些函數都是用快速選單點選產生的,其實我也看不懂,你只要知道選單的功能即可,不用去太鑽研他的語法。

网友K(2008-06-28):
这个程序可否在2500,2600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