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直流电机调速

楼主(2004-04-28):
有一台外圆磨床,头架电机型号是:Z2-02-MD,0.55KW,电压:220V,电流:3.2A,转速:2300转/分,励磁:他励,励磁电压:110V,励磁电流:0.395A
机床上带的调速系统丢失,说明书和电路图丢失。
现设计一调速电路原理如下:
他励直流电源用220V~半波整流,W为100K碳膜电阻,C为1微法钽电容。经试验,电机飞车,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不吝指教

网友A:
是否是RC 不合理,宜减

楼主:
我想也可能,我用灯泡做负载没问题,是不是还要加滤波电容?

网友B:
这是台他励电机,我好像没有看到励磁电路.如果没有励磁,就会飞车.

楼主:
励磁电路是由220V半波整流,没加滤波电容

网友C:
这个方法只能调压,根本控制不了速度。

网友D:
直流电机如果飞车,基本上可以认定为励磁有问题,另外用这种方法去调速实不可取,尤其是用在磨床上,因为就这样简单的调速方法基本没有稳定性可言的。

网友E:
同意6楼朋友的说话.

网友F:
同意6楼朋友的说话.
对于飞车的原因,一般也是以为励磁回路有问题。若主回路直接用桥式整流而不会飞车那可就古怪了。

网友G:
一台磨床,这样省,没意思!
用欧陆的512C,1000元左右

网友H:
好像没人具体原因。为什么会飞车。

网友I(2004-07-02):
飞车主要是磁场太小或失磁造成的,如果不是变速的,加一个合适的恒流源作磁场就可以了。

网友J:
通过楼上各位议论和搂主的介绍。我认为飞车不是励磁的的问题。楼主已经说了,采用AC220V的半波整流,即使不加滤波电容,也应该不是问题。
问题的关键,是这个系统当一上电,电枢、励磁都接通电源,系统就飞车吗?还是通过调节了电阻以后电机飞车了?应该说清楚。
另外,我也同意6楼的说法。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调速系统是开环的调节系统。开环!对电压、电流、转速这些重要的调速参数没有一点限制和约束,能不飞车吗?

网友K:
可能是电机的励磁回路有问题

网友L:
励磁电源容量够么?

网友M:
重新设计,用全桥加滤波电容,得到310V左右的DC电压,再用一高反压大电流的三级管如电视机常用的开关电源管,加555做的脉宽调制电路,即可构成调速电路,要求高的可引入反馈,成本低,不超过50元,性能好。

网友N(2004-09-03):
你这个电路是开环的,没有电流检测,也无法控制输入端电压,当然要飞车了

楼主:
16楼说的不错,我用TL494做了个变频调压直流电源,调速还能用,成本大约20元。
谢谢大家

网友O:
可控硅电路部分可能要加一个触发二极管才能正常调速

网友P(2004-10-05):
励磁回路增加续流二极管看看

网友Q(2004-11-08):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根据我的经验,应该电机电枢搭铁或电枢线路搭铁。

网友R:
引用 网友J:
通过楼上各位议论和搂主的介绍。我认为飞车不是励磁的的问题。楼主已经说了,采用AC220V的半波整流,即使不加滤波电容,也应该不是问题。
问题的关键,是这个系统当一上电,电枢、励磁都接通电源,系统就飞车吗?还是通过调节了电阻以后电机飞车了?应该说清楚。
另外,我也同意6楼的说法。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调速系统是开环的调节系统。开环!对电压、电流、转速这些重要的调速参数没有一点限制和约束,能不飞车吗?
正常情况下,开环也不至于飞车吧?

网友S:
电路少一个db3所以不能调速属设计错误

网友T:
什么乱七八糟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S:
电路少一个db3所以不能调速属设计错误
    请问MF,为什么说少了db3,能否说具体点?谢谢指点。

网友S:
如果电路中少了双向触发二极管或者电容太小的话双向可控硅会全通不受控制你说能不飞车吗?

网友S:
leondandan这样不乱七八糟的了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S:
如果电路中少了双向触发二极管或者电容太小的话双向可控硅会全通不受控制你说能不飞车吗?
双向触发二极管?? 偶不太明白,能否再说具体点。
另,楼主已经补充说明了,带灯泡负载时是正常的,这不说明了电路是正常的吗?

网友S:
db3就像稳压管差不多只不过是双向的,楼主的电路不能调压,也就不能调速

网友U(2005-08-10):
有两个问题
1 只有串励电机才比较容易飞车,或者你的励磁电流太小,负载太小
2 在没有负载情况下,你的整流后的峰值电压决定转速,所以整流后的电路确RC滤波电路,最好加上续流二极管,否则,电机的感性负载没有释放的通道,只能抬高电压,造成飞车

网友V:
线路太简单了,没有负反馈,只能作为简单的调压器。不能作为电机调速使用

网友W:
加1个触发2极管

网友X:
18楼的朋友,我们能联系呀

网友Y:
就解释为什么飞车而言,具体到楼主的线路,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楼主的电机励磁回路,用半波整流而没有加续流二极管所致。推而广之,所有并励的直流电机的励磁回路,用半波整流都是要加续流二极管的!
至于为什么要加续流二极管,去看看相应的教科书,30楼的解释也可以吧。

网友Z:
直流调速具体电路可以见机修手册,第6卷电器设备修理,直流调速电路中,应有电压(转速)负反馈环节,转速给定环节,积分校正微分校正环节等,保证转速稳定。

网友AA:
飞车原因80%的原因是失掉励磁,给励磁回路中间加续流二极管看看情况,

网友AB:
楼主能把修改好的电路图详细点提供给大家学习学习么?我是个菜鸟,在这真能学到很多东东啊!

网友AC:
飞车的话,有可能是励磁有问题,看一下励磁电压和波形。也有可能是电枢电压过高了吧。额定是220V。如果交流侧超过220V,经整流会超过220VDC。

网友AD:
简单的直流调速可用可控硅整流,改变其速度,但必须有稳压

网友AE:
门极与RC之间要加一个触发管
此电路只能用于小容量的调压,另外半波整流浪费了3个二极管,只要一个做续流就够了

网友AF(2005-10-02):
解释真的是五花八门,想象力不是一般丰富!连斑竹也大大灌水!
1.磁场的续流二极管是保护整流管在断电瞬间不被击穿用的,并不会造成飞车.
2.如果把电路中的调节部分换成可调变压器,也可以很好的使用.
3.象这么简单,不聊,又外行的电路设计方式还是第一次见到.应该多好好看看相关资料.直流电机的反电势突波完全有能力触发可控硅!不飞才怪了!

网友AG:
直流电机飞车应该是励磁没控制好,重点检查励磁回路

————---——————---————
养过狼,放过虎,上过少林练过武

网友AH:
PWM直流电机调速
高性价PWM直流电机控制器

专业生产 直流电机 用 调速器。WK,SK 系列 直流电机调速器 采用PWM脉宽调制技术,选用先进的开关器件设计生产的。
 目前生产的两个系列。WK系列属稳压。SK系列属稳速系列。
 广泛应用造纸机械,试验机,轻工机械等自动化设备控制中。是替代可控硅调速器的换代产品。

 电话:0533-4155549
 网址:www.dianyuan.ebigchina.com
 邮箱:husq7926@sina.com.cn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

网友AI(2005-12-18):
直流电机调速器不能这么简单,你这样做的调速器不能调速,要不是不动就是飞车,没有稳定的中间过程.本人是专做直流电机调速器的,我做的调速器从0调到最速都是很稳定的变化,而且停在某一速度下开机他就以这速度运行,从0~最高速应意平稳调节.我的E-mail  zhouyong0705@163.com

网友AI:
我认真看了一下,我有一种很适合的调速器.我的E-mail:  zhouyong0705163@.com
                                                             电话:13007323037
                                                             传真:0732-8380501
                                                              QQ:105626161

网友AJ:
各位先生您好:
我想做一个直流电机调速的电路,请指教或提供资料;
电机20-150W,电压DC 3-48V,要求平稳调速,如能通过数码显示转速值最好。负载和手电钻类似。多谢了!

网友AK:
老兄,这分明是一个开环系统嘛,当然会飞车了!

网友AL(2006-05-17):
我在做晶闸管直流电动机调速实验,急要数据啊,毕业设计,现在没时间了
哪个大哥知道电机参数不
我测试的电路电机额定电压220V,额定电流1.2A,额定转速1600r/min
实验测的电枢回路总电阻R=30欧姆,目前还有很多参数没测试
不知道哪个知道其参数或以前做过同样实验,给点数据,急需要
G*D平方=?,Td=?Ce=?Tm=?晶闸管整流装置放大倍数Ks=?
哪个朋友知道的告诉下,估计下给我也可以,急需要啊,先谢谢拉

网友AM:
按时地方

网友AN(2006-06-28):
直流电机
您好:
我有一个直流调速系统坏了,早以前的,也不知牌子,其中有个整流块B614F-2T(CRYDOM)烧毁,,能否改啊。

网友AO:
马达我可以提供

网友AP(2007-02-12):
电压还是电流测速反馈        ?没励磁不可能非车

网友AQ:
你太省了   花上150元要多好有多好

网友AR:
看了半天,连飞车什么意思都不知道,郁闷,高深,我还是比较适合玩芯片或者编程

网友AS:
直流电机的反电势突波完全有能力触发可控硅
我同意这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