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8):
我现在在做一个关于利用现有SCADA系统做防盗报警系统
数据如何进入RTU和如何传输给数传电台请指教

网友A:
你要说清楚 一点,要不然我们难以提供有效的帮助!

楼主:
我在做毕业设计题目是油田防盗报警系统,利用原有的SCADA系统。有一个开关量信号和图象数据传输给RTU然后由RTU传输给数传电台。但是我对RTU所知甚少,在网上能得到的只是一般外部特性,需要知道数据怎样进入RTU,进入以后怎样操作并传输给数传电台。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一般RTU会提供I/O输入、rs485或232、网络接口;
看RTU能提供的接口,决定如何与数传电台通讯。

网友(2006-04-03):
数传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