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9):
我用的变频器是三菱FR-S500的。
Pr.7和Pr.8可以设置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Pr.20可以设置加减速基准频率,它表示的是用Pr.7和Pr.8设定的时间从0Hz加速、减速到0Hz的基准频率。
那么我该设置哪些参数或者是哪种操作方式使得我能够让变频器一运行之后,在一段时间内(譬如5分钟),就能够自己升速到指定频率,而无需通过手动调节旋钮增加频率来使变频器升速?
谢谢^^

网友A:
利用内部给定来实现,将内部给定值设定为你想要的值,设定参考来自内部给定(别的品牌变频器可以实现的,但不知三菱可否实现,望实验后告之)。

网友B:
选择“多段速度选择的高速、中速、低速”之中的任一端子运行时同时接通,指定其工作频率即可。

楼主:
选择“多段速度选择的高速、中速、低速”之中的任一端子运行时同时接通
请问一下这个在哪里选择?谢谢

网友C:
直接设定一个频率,运行后会升到这个频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选择“多段速度选择的高速、中速、低速”之中的任一端子运行时同时接通
请问一下这个在哪里选择?谢谢
其实,使用说明讲的是如此清楚,请认真阅读。

网友E:
把加减速时间设为零不就可以了。

楼主:
可能我的意思没有说清楚,我的意思是我希望变频器能够缓慢的升到我所需要的频率,譬如说3分钟或者是5分钟
我已经把操作手册看了很多遍了,还是找不到。哪位师傅指点啊^^

网友B:
SD STF ON
SD RH   ON

Pr004=你需要的频率
Pr007=你需要的加速时间(取大值999s)

网友C:
Pr7 设定加速时间,探按你的要求输入就可以了,(最大999秒)
面板切换到PU模式,显示0.0.
旋转至你需要的频率,如30Hz,按SET 2s,显示F30.0!
这样运行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STFON
SDRHON
Pr004=你需要的频率
Pr007=你需要的加速时间(取大值999s)
由于本人是初次接触变频器,天生愚钝,还有一事不明了。
怎么将STF和SD,RH设置为ON?是通过参数设置还是通过手动接线来使其为ON?
我查了使用手册,好像没法通过参数设置来使其为ON,不知道是不是?
实在是麻烦您了^^

网友B:
你使用转换开关可以接通,使用接触器也可以接通。你的变频器总要起动吧,变频器不是说接上电源就会有输出,而是要给起动信号的。SD与STF接通电动机按正向转动工作,SD与STR接通电动机按反向转动工作。SD与RH、RM、RL分别接通或组合接通就可以指定不同的多组工作频率。以上所说的都是外部接线端子。

网友F:
这个应该是设定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转换开关可以接通,使用接触器也可以接通。你的变频器总要起动吧,变频器不是说接上电源就会有输出,而是要给起动信号的。SD与STF接通电动机按正向转动工作,SD与STR接通电动机按反向转动工作。SD与RH、RM、RL分别接通或组合接通就可以指定不同的多组工作频率。以上所说的都是外部接线端子。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7 设定加速时间,探按你的要求输入就可以了,(最大999秒)
面板切换到PU模式,显示0.0.
旋转至你需要的频率,如30Hz,按SET 2s,显示F30.0!
这样运行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