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9):
2004年,偶下山出道,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step7的模拟软件偶不会用!!
急煞偶了!!

问:世界上哪种动物最色?
答:考拉!因为考拉总是抱着树‘干’

网友A:
安装好模拟器后运行SETP7,会发现有多出一个像个小的PLC的图标,就在帮助图标的左边,点一下仿真软件自动运行然后进行的各类下载等操作都是在仿真器内运行的。

网友B:
试了N次,还是不明白。

网友C:
通讯接口要设置成MPI方式的

网友A:
试了后模拟器将模拟器运行方式打成RUN、RUN-P即可运行,RUN-P、STOP可下载。

楼主:
谢谢啊!
问:世界上哪种动物最色?
答:考拉!因为考拉总是抱着树‘干’

网友D:
手册里有说明,不过E文

网友E:
请问西门子的仿真器有那些?

网友F:
和使用真正的PLC没有太大区别。你下载程序后,运行,可以实现online调试程序。

网友G:
先安装STEP-7,再装仿真软件。然后在设置好通讯方式,一般为MPI方式。最后在STEP-7中  OPTIONS/SIMULATE  MODULES
就行了!

网友H:
请教Karl大人一个问题:模拟软件上怎么产生模拟量输入、输出?多谢!

网友F:
模拟量的调试,无非在模拟量输入处人工输入你心目中的值,看看结果和你的心理预期差距,PID控制就不用考虑了。
你心中如果对模拟量并无概念,模拟软件对你也没有什么作用!
无论如何,屠龙刀并不是在所有人手中都叫屠龙刀,开拓你的脑筋,也许还叫倚天剑!千万别搞成....................
当然,屠龙刀也许不如菜刀,请找....的原因。

网友C:
在input variable栏中,地址输入你的模拟量输入的地址,类型选择decimal,在输入框中就可以输入你要输入的模拟量的值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通讯接口要设置成MPI方式的
我想请教dzfa兄弟一个问题,MPI通讯端口怎么设置?请告之!多谢多谢!

网友C:
SET PG/PC INTERFACE选项中选择MPI方式。

网友H:
多谢dzfa兄,是在S7软件上设的是吗?有学了一招!太好了!感谢感谢!!!

网友I(2004-06-01):
老兄,到哪下载?

网友J:
能模拟高速计数器吗?

网友K:
谢谢,又学了一招

网友K:
能说的在详细些吗

网友L(2005-09-04):
有西门子V5.2的仿真器授权吗?能给我发一份吗?

网友M:
论坛里就有阿,仔细找一下,或者给我发E-Mail:m__point@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