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9):
本人在使用GPPW7.0加仿真进行编程时在PLC系列选择 FXCPU。在PLC类型选择FX1N(1)后不能进行仿真运行.每次按仿真按钮后总是提示错误:“无法和PLC通信。请确定PLC的连接情况后,再执行。<ES01802007>”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不明白!讲清楚一点好吗

网友A:
利昌大虾:
 GPPW7.0加仿真不可以在微软的操作系统,是吗?
 请指教!

楼主:
我用的是WIN2K

网友B:
哦! 當然可以.

楼主:
但是我的不行是不是软件上设置的问题啊请指教一下

网友C:
你选择的是调试还是仿真?若是调试,没有连PLC,当然会出现上述情况。
应该选择:工具-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

网友C:
刚才试了一下,用FX1N的CPU,出现和楼主一样的情况。
把CPU改成FX2N,可以正常仿真。
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