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30):
西门子的变频器,其通讯功能很好。USS协议简单、有效。通讯效率高。一次通讯,可以完全控制变频器的各种要求,同时也读上变频器当前的状态。我用S7-200的P0或P1口,对变频器进行USS通讯控制。节约了大量PLC的I/O点,包括A/D,D/A模块。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自己编了几个库程序。抱着共同提高的目的,我将我编的一个调试程序:FOUDY_USS_P1.mwp,两个库程序:foudy_pzd6_p0.mwl,foudy_pzd6_p1.mwl,以及使用说明等,上传给大家。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交流。

网友A:
200本身就有USS协议库程序呀.

网友B:
你用的s7_200编程软件是什么版本的我用Micro_Win 3.1.2 升级版都打不开?

楼主:
我用的是Micro_Win 3.2_SP1,西门子的USS库程序,不知你们用过没有?那个程序,我无法对变频器动态切换PID。只能作为标准通讯。更何况,程序太大。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探讨。以利提高编程水平。

网友C:
大公无私。谢谢。

网友D:
请教:300和400CPU支持uss协议吗?如果用PC怎样通过USS协议控制电机?谢谢了。

网友D:
再请教楼主,USS协议如果控制多台电机作生产线的同步速度控制.生产线的速度是连续变化的,USS通讯的速度能满足速度给定的要求吗?

网友E:
请问下,你那个程序能够调试PC机与变频器的通讯呢???

楼主:
300和400CPU支持uss协议,不过好像要加340通讯模块。USS通讯,实际上就是RS485通讯。只要有485的通讯口的主机,都能与变频器通讯。关键是对变频器发送数据的格式要正确。尤其是用PC机,西门子的PLC,变频器等的字,其低字节是高位数据,高字节是低位数据。与PC机不一致!
至于速度是连续变化,USS通讯是有一定的误差。通讯只能一个一个的发,若有10个变频器,以19.2的波特率,一个变频器大约要40-50MS,一圈下来,要差近半秒时间。这要看你系统对精度控制的要求了。要是用速度同步+变频器的PID微调。问题不大。

网友D:
多谢提醒.另外,您讲的变频器PID微调是指闭环速度控制的PID吗?还是其他利用变频器的PID功能实现的过程控制?

楼主:
PID微调不是闭环速度控制。是指在速度环外的某个物理量控制环。比如是张力闭环控制、位置信号控制等。多台电机的控制,有一个同步概念。我们称:多单元同步调速系统。这中间只能有一个为主令机。其他的为从机。同步速度大家一样。从机再叠加一个分量。该分量可以由PID的输出控制。MM4系列变频器的P2263=1,就是这样用法。

网友D:
再次请教楼主ersacn,您可以将该程序转存成低版本的吗?我用microwin32 3.1sp1,是不是要安装usstools才行?多谢!

网友F(2004-06-01):
请问大侠PKW区和PZD区是指的什么啊?偶看这个例子还是一头雾水啊!5555
还有啊,我想用S7-226控制三台变频器从而控制三个流量为一个固定比例(比如我们做的系统用的三相:水相,油相,发泡剂相,这三相流量比例为96:4:0.1,能达到这个要求吗?变频器加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PID的输出值通过USS通讯控制变频器,达到目的,能行吗?

楼主:
PKW和PZD的含义,参见标准驱动装置USS通讯说明,或MM440使用大全。你的要求可以达到。不要再用EM231之类A/D模块。PID由变频器做,反馈直接加到变频器。USS送PID的设定值。

网友F:
谢谢!由于我没有任何资料,都是在网上找些看看,一知半解!
我们公司用的是富士的变频器,今天看了说明书,好象这个变频器也能PID调节,只是我又有点不明白:如果用变频器自身的PID做,那么设定值好象是个频率值!可是我现在只能给定流量值啊! 怎么做?(如果事先标定,也就是说先手动调节变频器,等到水相的流量达到我的给定值时记录此时的变频器的频率,即为设定值。  但是在生产过程中根据产能不同,水相流量也会不同,而且水相流量并不一定跟电机转速成正比。所以标定频率好象也不行啊!),不知我说的对否?  所以说我想用PLC做PID,然后通过USS通讯把输出值给变频器! 如果用西门子MM440的变频器,好象有PID自整定功能,那么它的设定值也是频率吧?
还有,现在生产线已经用了富士的变频器了,它能跟S7-226通讯吗?对了,这个变频器的型号是5000G 11S ,那里有它的通讯报文格式下载啊?多谢多谢!!!

网友F:
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系列的通讯手册,可是看着觉得是不是资料有点错误啊?下面我写出来请高手指点:
对于选用帧,它的发送帧为八字节:首字节SOH(01H),第二字节为从站地址的十位,第三字节为从站地址的个位,第四字节为ENO(使能,05H),第五字节为操作代码,第六字节为结束标志ETX(03H),第七字节为BBC码的十位,第八字节为BBC码的个位.   手册上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是要读变频器的实际转矩输出,则发送帧如下(从第一到第八字节依次排列):
SOH | 1 | 2 | ENO | h | ETX | D | 3
其中变频器的地址为12,操作代码为h即为读变频器的实际转矩输出,BCC的十位为D,个位为3,可是我算了一下怎么也不对啊。我是以下方法算的:
因为它发送的帧为ASCII,故要转换为十六进制数再求BCC,而且它的BCC定义为从变频器地址的十位到ETX之间的字节异或(包括这两个字节),如下有:
1→31H               2→32H           ENO→05H         h→68H              ETX→03H
则BCC=(31H)XOR(32H)XOR(05H)XOR(68H)XOR(03H)=6D
这怎么和它的结果D3对应呢?  而且我算了它的五六个例子好象都不对应啊,是我的计算有错误吗?望知道富士变频器的通讯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F:
好了!中午没吃饭,把问题解决了!呵呵....
原来富士的BBC不是求异或....而是把各字节累加!倒死...
希望大家以后用到富士的时候不要错了!

楼主:
看来你还是很有专研精神!很有用的经验。

网友F:
那里那里,偶就是经验太少了哇,刚毕业,在学校里混日子的...

网友G(2005-02-25):
请教楼主,是否做过关于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USS通信的实例?其中PLC对下位变频器如何进行广播?期待各位大侠的帮助,不胜感激。

楼主:
我做过,6SE70的USS通讯和MM440差不多。只是PKW是3个字,PZD可以多达16个字。记住:设定值是双字,详细可看MASTERDRIVES的使用大全。广播方式是地址为:20H。

网友H:
好像有USS库的吧?

网友I:
可以直接使用吗,有没有版权问题?

网友G:
多谢楼主,我是用的20H,可是就是广播不下去,单个给变频器发的话可以起停,是不是西门子参数里有某个参数是要设定为广播接收啊?

网友J(2005-07-28):
我们这些初学需要的就是这类有实质性内容的帖子,请教楼主个问题:
step7 microWIN v4.0 sp1 软件我已经安装运行成功,但库中是空的,没有发现uss子库,如何得到USS库,您有配套的工具包TOOL BOX吗?

网友K(2005-09-12):
S7300 的USS库是收费的。CP340是很好的通讯模块,它可以和任何变频器通讯,看变频器自带的说明书就可以。USS协议比MUDBUS 要麻烦一些,但很稳定。西门子也有MUDBUS协议,但需要用CP341,而且需要一个硬狗。不若CP340自己编写程序。9楼说的非常好。如果利用340和西门子的变频器通讯,看一下MMX系列的说明书,那里有很好的说明

网友L:
s7-200的POU密码如何解开?请高手指教!

网友M(2006-04-25):
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N(2007-01-09):
请教楼主!我是学生!认识肤浅!想请教西门子70型号变频器要实现USS控制方式时!需要哪些选件板!基本的操作方法.谢谢

网友N:
再次请教楼主!原已经实现总线控制的西门子12型变频器!现在要更换成70型变频器!需要对70变频器进行哪些操作!应该使用哪样选件板!!谢谢

网友O(2007-05-02):
找了好久uss资料,终于找到了,谢谢!

网友P:
非常感受谢!!!

网友Q(2007-09-20):
痛哭流涕啊!
想不到前辈再N年就把USS吃的这么透了...服了
请教USS协议库 我在TOOL BOX里找到了 为什么不能添加
我用的是V4.0 SP4

网友R(2007-11-28):
感谢搂主
刚刚入门
还需要学习

网友S:
can you give me a copy

网友T:
刚刚接触,受益匪浅!

网友U(2008-06-03):
哪位同学知道S5 PLC如何通过USS协议和6SE70变频器通信?用PROFIBUS成本太高啦

网友V(2008-07-03):
引用 网友W:
谢谢楼主!!!!

网友X(2008-12-17):
真非常经典的好东东,现在正在学这东东,正需要资料呢,十分感谢!!!!

网友Y(2009-04-25):
网上有相应的软件,我就下载了一个。西门子的POU都能解

网友Z(2009-05-28):
谢谢,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AA(2010-03-15):
太好了,终于找到想要的了,搞不懂SIEMENS的USS协议库为什么不做成这样可以自定义PZD数量的呢,请教一下,如果只用226的PORT0,带15台MM440用4个PZD,是否可行?
如果要求同时开始运转,要如何做?

网友AB(2010-06-13):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