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30):
针对不同性质之用电负载,过电流保护器是否有一套选用原则?
请大家支持一下!

网友A:
应该是的!对于过流器是有手册可查的!

网友B:
额定电流1.05-1.1倍

网友C:
一般场所选额定电流的1.05倍,若现场环境温度较高,可选用额定电流的1.1倍。

网友D:
如果用电性质不同,你还是看用电设备的工作条件项,那里会有详细的说明,没说明的你就按1.05的配。

网友E:
我总是按铭牌上标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