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问题

楼主(2004-05-01):
现有一个MM440变频器,用于爆气鼓风机,运行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的时候,模拟输出口(0~20MA)输出突然变小.正常一般在5MA左右,变小时一般在1MA左右,但是变频器和其元件工作都正常.从新启动变频器后现象消失,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仪表监测后送过来的频率指令模拟输入信号吗?是不是仪表方面的原因?

网友B: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希望楼主找到大案后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