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2):
求助:omron plc计数不准确。用@ADD DM710 #18 DM710指令每次加十进制24,第一次是准确的,以后每次计数变为30(十进制),不知怎么回事。我用PRO-FACE触摸屏显示,设置BIN显示。
请指教!

問題出在你PROFACE的數據選擇

网友A:
你的计数器在完成一次计数过程后有没有把计数器清零?

楼主:
不是计数器的问题。而是我想累计计数,就是每次做完一个动作,加24的量。

楼主:
我的PLC是CPM2A

网友B:
1.PROFACE這裡選BCD顯示.
2.PLC端觸發條件使用微分型A接點.
3.^^,試一下.

网友C:
???用@ADD DM710 #18 DM710指令每次加十进制24???
1.PLC程式ADD是十進制(BCD)加法,假設DM710內容為0,第一次執行內容為18第二次內容為36.. 54.....何處來十进制24? 解:請用ADB
2.PLC與PROFACE轉換BCD與HEX?

楼主:
楼上的朋友,事实确实如此。
十进制跟BCD是不同的。
感谢利昌和我解答,PLC是用微分触发的。只是我现在在厂家调试,没带PRO-FACE编程线,呵呵!
只能用ADB指令了。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