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5-02):
我用的一台DCS上位机经常出现死机现象,部分数据不能操作,但过一会儿又正常了(上位机与PLC<S7-414>是通过CP5611卡交换数据的),哪位老兄知道是什么原因,烦请告知,谢谢!

网友A:
您是不是有重開機過??若有的話建議您,若與PLC同時送電的話,要設定延時通信或延時開機,讓PLC先啟動後,再做通信的動作,這樣就應該能解決您的問題了 ^_^
因為通信異常造成上位機在Retray通信,後來PLC被偵測到後系統又恢復正常了

我是猜測的,不知是不是這樣,您可以試試看  ^_^

楼主:
出现这种情况是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发生的。

网友A:
也有可能是訊號遭到干擾,也會出現這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