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输出

楼主(2004-05-02):
现需一0~10V的模拟量输出,由0V升到10V的时间长短可由时间计控制 ,三菱PLC应选什么型号,如何用?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三菱FX1N/FX2N/FX0N等多可以,但要用一个D/A模块。

网友B:
PLC上面不是有摸拟电位器,用一个传送指令就好了 。

网友C:
用定时器。

楼主:
模拟电位器
请教三菱PLC模拟电位器怎么用

网友B:
三菱FX1S的模拟电位器VR1 VR2所对应的内部继存器是D8030 D8031,改变VR1 VR2的位置
就等于改变D8030 D8031的数值。

网友D:
我刚用西门子S7-200做了一个这样的系统,有缓升,缓降,时间由TD200设定。

楼主:
FX2N系列可以吗

网友E(2005-04-06):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