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04-05-03):
求助各位大虾:
要让PC内部的高速计数器工作,得给DM6642复值0110。DM6642又不能由程序给他复值的,要怎么给他复值??
小虾正在毕设中!!急!!

网友A:
是CQM1 或 CQM1H PLC,由外部給資料如編程器,CX-PROGRAMMER或其他程式(如VB),輸入後將PLC 由PROGRAM切換至RUN 或 MONITOR才生效.

楼主:
谢谢你的回帖!
我用的是CQM1H PLC,目前我们是用CX-PROGRAMMER的设置里面设成使用高速计数器,用增减,软件复位,也得到了 DM6642 中是0110 。
另,用VB WD指令不能写的,DM6642不在它的范围里。